三人行之打磨芯片,会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7-20):
三人行,二人不一定行,一人肯定是不行的第二版本……^_^

网友:
4运放或电子开关

网友:
lm324.cd4052.cd4053

网友:
同意LS意见

楼主:
4052,324,在这里^_^

网友A:
吓吓菜鸟的,唬不过楼主这种老江湖。一般来说,打磨就是那种便宜又常见又好用的芯片,无非上面盆友说的运放,或者74系列逻辑翻转电路,或者CD系列什么触发器之类。反正不会是MCU,MCU里面有程序,不打磨也不怕仿制。结合上下电路和此机子功能,猜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吓菜鸟的,唬不过楼主这种老江湖。一般来说,打磨就是那种便宜又常见又好用的芯片,无非上面盆友说的 ...

他们的伎俩,往往逃不过老兄的慧眼!
机器拿回来很久,一直搁楼顶,外壳上盖都锈完了,好不容易拆下螺丝,看看里面,惊奇地看到两个芯片被打磨……^_^
没有再拆看后面线路走向,一时想不起、看不出它们是什么型号而已。^_^

楼主:
靠大海近,锈难防,螺丝也就难拧下^_^

又是敲,又是打,终于看到了里面打磨芯片^_^

楼主:
图上,湿润的地方,滴了缝纫机油……

网友:
3  4楼说的没错,瞄一下走线就可以大致推算出来

网友:
画下局部的电路据知道是什么块了。

网友:
AV功放里面的,从周围走线看,有可能是逻辑电路,或者均衡器电路之类的东西

网友:
有一个时期,中国出产的电器。芯片编号都被磨掉。

网友:
看着电阻 电容是对称的。找出 输入,输出,电源,地线端  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324是4运放。
4051/52/53都是双向模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