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单次充电和放电的效率是多少?

楼主(2023-07-20):
比如充满一次电是5000mAH, 全部放光是多少mAH?
我看手机app accubattery在充电时估计电池的容量。好明显放电电量才是真正的容量。他是按多少效率换算?

网友A:
完全放电,电池折寿厉害

网友:
锂电池效率高点,其他镍镉之类都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放电,电池折寿厉害

人家说效率,不是寿命。你可以计算充电20%-80%的电量,然后从80%放电到20时的电量。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效率在9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效率在99.5%。

如果不发热,估计有。如果有发热的话没有,部分转成热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发热,估计有。如果有发热的话没有,部分转成热能。

合理选择充电电流

网友C:
效率很低很低,但没法给出一个具体值。

1.小功率开关电源功率因数一般0.5的样子。这点没啥好说的,这里先不谈转化效率。

2.假设电池理论上5小时充满,实际操作起码得充6小时以上才满。因为充电会发生化学反应,不是简单的积累电荷,电池跟电容不一样,反应会损失一部分电。再者都是脉冲,显然为了降低电池老化。脉冲可以等效成直流和交流,交流显然对化学反应没啥意义,除了发热。

3.放电效率也低。看充电宝就明白了,10000mAH的容量,实验室就6000mAH放电水平,一般正规点的充电宝都会标出来。实际场合更少,因为电压放不到0就不能用了。

化学储能效率极低,成本极高,否则电力上早用了。电力上抽水储能比较多见,效率算是比较高的,用电低谷把水抽到高处,用电高峰再放下来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很低很低,但没法给出一个具体值。

1.小功率开关电源功率因数一般0.5的样子。这点没啥好说的,这里 ...

那电池标称的容量是充电时的电量,还是放电时的电量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电池标称的容量是充电时的电量,还是放电时的电量 ?

充电时的,放电跟负载有关,没法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时的,放电跟负载有关,没法定。

只要不是太大或者太小的负载,基本上参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是太大或者太小的负载,基本上参不多吧。

看充电宝就行,10000mAH容量,充满放电就6000mAH,普通场合还没这么多,因为不可能达到厂家实验室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充电宝就行,10000mAH容量,充满放电就6000mAH,普通场合还没这么多,因为不可能达到厂家实验室水平

10000上标称,实际充了多少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00上标称,实际充了多少嘛。

手机电池6000mAH的只能充一次,然后充电宝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6000mAH的只能充一次,然后充电宝就没电了

充电宝充电时,实际充进去的也不见得就是10000

网友:
都是技术达人!学习了

网友D:
现在有usb测试仪 可以充放电完整测试 但是全放电可能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usb测试仪 可以充放电完整测试 但是全放电可能影响电池寿命.

那种不行,不是直接测电池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不行,不是直接测电池电流的。

对充电宝只要测出充电电流 放电电流 就知电池效率了, 同样材质的电池效率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