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镀银导线,如何焊接?

楼主(2023-07-20):
有没有高手,有对镀银薄膜线焊接(或其他工艺)连接导线的方法?
经常遇到镀银薄膜导线,用压接的方法与插头连接,但接触不好,或者干脆断路了。想直接在镀银薄膜上接出导线,试了一下,可能性不大。
也许有高手做过成功的尝试?

网友:
以前试过,不是很成功,记得先要找排距一样的接插件,一般2.0、1.5、1.25、1.0 再小就无法人工捣鼓了。先用调温烙铁温度调低到刚刚可以熔化焊接活性焊锡丝那个温度(感觉220度左右)把端子和排线的镀银印刷线先连起来,确认无误后用电子黄胶把端子和薄膜线排胶起来,等黄胶彻底干了,再打热熔胶。
镀银层焊接一定要速度快温度低,否则镀银层咋没了?有了接插件,改用普通软排线就好弄了。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就不必幻想了。祝成功。

网友:
使用银浆导电胶涂覆效果很好。

网友:
导电涂层和金属插片连接采用压接,环境不好接触不良是经常的事,通常到淘宝买导电银浆修复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如果想完全修复,可以考虑采用排线插座,具体能不能实现要根据实物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