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6n2+6p14板

楼主(2023-07-20):
俺今天画了个6n2+6p14的板,第一次用电脑画图还太不熟练,用的是白版的电路。
坛友们帮忙审一下有没有错误或需要改动的地方。(板子打的挤,是为了用打版软件的优惠券
谢谢啦!
另外这个有源滤波电路用在这个胆机电路上怎样?

网友:
电压高的用跳线安全,只有几根线吧。

网友A:
不太喜欢这种横平竖直的布线,胆机要考虑绝缘,不是考虑过流量,线宽不要太大。贴了一张自己画的朱院长的6g2p推6p6p的板子,互相学习。

网友:
胆机还是喜欢搭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喜欢这种横平竖直的布线,胆机要考虑绝缘,不是考虑过流量,线宽不要太大。贴了一张自己画的朱院长的6g ...

这块板画的漂亮👍👍
回头把我画的板子改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喜欢这种横平竖直的布线,胆机要考虑绝缘,不是考虑过流量,线宽不要太大。贴了一张自己画的朱院长的6g ...

有原文件可分享吗?

网友:
支持你的观点喜欢搭棚,同时也是这么做的,6N2推6P14单端搭棚图。

不错,电子管还是搭棚有感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原文件可分享吗?

还没装机验证的,就不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