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高效能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3-07-21):
我们这边是农村,信号差,一般的矿石收音机收不到台

网友:
农村的条件更好,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天地线

网友:
单回路矿石收音机的效率最高,选择性最差,在偏远地区信号不好的地方最适合。
。在一根磁棒上绕80圈,配合223p型可变电容两联并联。线圈需要每隔10圈抽头。

网友A:
架一条40米长的天线,尽量架高,最好20米以上高度。我就不信不会收不到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一条40米长的天线,尽量架高,最好20米以上高度。我就不信不会收不到电台!

在农村,20米高,相当不容易!

网友:
一般认为在电台发射塔附件做矿机条件好,其实不然,在强台边上矿机的选择性要求更高,而远离发射塔的地方更容易收到更多的电台信号,一个良好的矿机和天地线收上千公里的电台没问题,甚至有可能收到几千公里的电台,我在安徽安庆就收到过韩国1566的益友台,而且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一条40米长的天线,尽量架高,最好20米以上高度。我就不信不会收不到电台!

我这四面环山,用收音机都收不到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四面环山,用收音机都收不到几个台

试一试,估计有惊喜。

网友:
锅盖做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四面环山,用收音机都收不到几个台

既然中波信号差,那就玩儿短波儿矿石收音机呗。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短波信号。看样子您那儿的接收环境应该非常好。干扰应该也很小。是玩儿短波的好环境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这个是我认为效率最高的矿石收音机电路图,那种用喇叭外放的矿石收音机也是这个电路,当然选择性就不太好了,但是同样的天线情况下,这个电路最响

网友:
绕个呼啦圈大的大线圈,我还不信收不到台了。

网友:
我也参考下 谢谢

网友:
我是在阳台上用两根晾衣绳做支撑绕了4圈高2米宽0.5米左右的圈,线圈垂直于窗户,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