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实际修过后,告诫想一个人业余条件修车,这底盘结构法系车是找罪受雪铁...

楼主(2023-07-21):
如果想一个人业余条件修车,那种这么底盘结构的车就别买了。找罪受的车型雪铁龙c2,206,207

这种对新手极不友好,也是对老手又不想用大锤砸车上零件才能安装的也极不友好,用专用工具也装不进去。得大锤砸。

业余是指,没有助手,小工,就在随便找个地,不用升降机条件。也没有大锤,爱惜车完美修车情节  的,这三款不适合,一个人安装,铁定要砸。且要有专用工具  (我是自制的,商品的不适合这车。可以出售)。
更多可以抖音或b搜,法系车民间专家。最近爱好修车去了

楼主:
传不出来抖音的视频。   。成都找不到合适修车手艺的,可以搜,法系车民间专家或,雪铁龙c2换离合器,就是我修过后的感受。有点废修车师傅[,而别的型号法系车已经还进了设计,比较友好了size=5]

网友A:
你这是想开个法系车修理铺吗?

网友B:
法系车的底盘系统独树一帜,口碑不错。现在的车在家自己可修的项目真不多了。坛里大多搞电的,可车电路固化又另类,难玩。机械部分,螺丝英制公制都有,各种扳手都得准备两套,还不算加长的带拐弯的等等。

网友:
别纠结辣么多了,法国佬的车,估计最后是卖不下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想开个法系车修理铺吗?

工作之余有时间就修,挣点烟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系车的底盘系统独树一帜,口碑不错。现在的车在家自己可修的项目真不多了。坛里大多搞电的,可车电路固化 ...

各种另类工具都没有卖的,或不好用,好用的都自己做,且不止一套。好在都变通精简了,都确实多,每个工序都不同,比较繁琐。法系工价还低,工序很多,不能够养家,只是挣点电费够用

网友:
楼主做过汽车隔音没,我那车上120后就像没关车窗跑一样

楼主:
有做隔音的车子。我是做了一点。当年没减配糟心不算大

网友:
开了十年法系,除了皮实耐操,也就这样了。

网友:
这几个部位就是锤子活!啥车都一样!而且更换以后还要做四轮定位!就别被短视频忽悠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不你认为的和实际相差很远!

网友:
汽车出厂后,不坏或少坏最好,只要坏了,毛病就会越修越多,质量越秀越差,因为工人水平和态度的限制了维修后的质量,多数都是修好了A故障,埋下了B故障。我的车一直都是4S店保养修理,没有换轮胎之前,噪音和舒适度都是和刚买的时候相差不多。换了轮胎,做了动平衡后运行质量直接打了7折。化腐朽为神奇的工匠太少了。99%都是反的。

网友:
小天鹅洗衣机触摸屏不行了,就是启动键没有反应,其他触摸选择都正常,换一块400多,
现在的维修,专业工具和独一无二的零部件,只有特约维修部才有,业余玩不转了。

网友:
法国的车是先进的,和日本车不一样,修惯了日本车修法国车非常的不顺手,是欧系的,慢慢的熟悉。

网友:
法系二手车便宜。前几个月,武汉买C6也便宜。

麻烦比不过价格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