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有菊水5500U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3-07-21):
看看那位老师能发一份菊水5500U示波器使用说明书,从来没玩过,练练手,先熟悉一下,谢谢了。

楼主:
老师方便的时候给发一份  2297577812@qq.com  十分谢谢

楼主:
已经在菊水网站下载了

楼主:
看完说明书才知道探头x10,示波器也可以换成x10读数,可以测频率也可以测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说明书才知道探头x10,示波器也可以换成x10读数,可以测频率也可以测时间

X10的探头比较常用,因为阻抗大,容抗小,对电路影响小,并且耐压也高一些,可以直接量市电了。

不过测量频率和周期(时间),用X1和X10的探头都是一样的(不考虑对电路影响)。

测量电压的时候不同。有些带直读的示波器可以自动换算(前提是你设置正确),有些老示波器只能数格子了,人工换算。

但是X10的探头Y轴灵敏度也低一些,常见示波器是20mV,X1的探头就是2mV了。

示波器的用途很广,能测量很多参数,也有很多巧妙的用法。是一件利器。

网友:
只有匹配的探头, 示波器才能达到标称的带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

网友(2023-10-16):
楼主好!能否把说明书发我信箱
27920083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