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可以改成高压输出吗?

楼主(2023-07-21):
把普通的手机充电器,改造成高压发生器,把原来的220V输入,5V输出,改成220V输入,15KV输出.
除了要把变压器次级绕组增加圈数外, 还需要做哪些改动?

网友A:
改不了。先不说管子和电容不行,也不说贴片元件没法改,那么小的板子还想高压?

网友:
变压器不光是绕那么简单,你看下背光和热水器打火变压器就知道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还有你要长期输出,变压器散热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高压包改不容易多了

网友:
可以,就是难度系数大

网友:
用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用的高压包 改不容易多了?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这样改太复杂了。
要求体积小输岀功率小的的:你可找一下照相机上的闪光灯电路或高压灭蚊拍的电路,体积也很小(有没有15KV不清楚)。
体积较大而功率要求较大的:上面网友说了,用高压包DIY。

网友B:
输出电流要多大?

网友:
倍压整流可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要多大?

如果功率是50W,输出电压是10KV,电流也就是5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先不说管子和电容不行,也不说贴片元件没法改,那么小的板子还想高压?

对变压器初级的管子和电容没影响吧,次级是高压输出,整流管要换成高压的,次级电容可以不要。

网友C:
15KV,一个手机充电器的体积,就算能够把元器件集成进去,绝缘就很难完善。

空气放电15kv的间隔距离大概是3-6cm,电弧距离在不同的地方时不同的,湿度、温度、气压的结果是不同的。

网友:
直流输出?交流输出?

网友:
一是容易电死人,二是输出线都要改装,否则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变压器初级的管子和电容没影响吧,次级是高压输出,整流管要换成高压的,次级电容可以不要。

前提是怎么升到那么高的电压…就算能升到,手机充电器那么小体积,绝缘材料也扛不住…如果你确实需要高压,可以找找老电视高压包改造一个…

我有15KV变压器,在这个电压下,夏季不知道绝缘为何物,就算次级一头悬空气里都放电,哧哧响…

网友:
改装难度,不如做一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怎么升到那么高的电压…就算能升到,手机充电器那么小体积,绝缘材料也扛不住…如果你确实需要高压 ...

你这个变压器的功率看起来有几百瓦了,充电器一般输出也就5V2A,才10W.
网上有那种使用电池的电弧打火机,产生的高压电弧可以点烟,体积比手机充电器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V,一个手机充电器的体积,就算能够把元器件集成进去,绝缘就很难完善。

网上有电弧打火机成品,用充电电池的,产生的高压电弧可以点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变压器的功率看起来有几百瓦了,充电器一般输出也就5V2A,才10W.
网上有那种使用电池的电弧打火机 ...

这电压远远到不了15KV。电弧很容易产生,电焊机几十伏都能烧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压远远到不了15KV。电弧很容易产生,电焊机几十伏都能烧焊条

电焊机产生电弧的原理跟这个是两码事,电焊机是要先把两个电极短路产生大电流后,在接触部位产生高温后,再快速分开电极,才能产生电弧。
这个是电极固定不动,依靠高压击穿空气放电产生电弧。根据实验数据,1mm的空气间隙都要3KV以上的电压才能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焊机产生电弧的原理跟这个是两码事,电焊机是要先把两个电极短路产生大电流后,在接触部位产生高温后, ...

做成两个镜面基板也许得3KV直流击穿1mm空气,如果交流电撑死也就扛1KV,如果不是平面电极,是两个尖端,还远低于1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两个镜面基板也许得3KV直流击穿1mm空气,如果交流电撑死也就扛1KV,如果不是平面电极,是两个尖端, ...

关于空气间隙击穿电压的问题,网上可以搜到相关的实验数据和理论计算方法。没有任何实验数据和理论可以证明你的说法,不懂或一知半解就不要在这里乱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空气间隙击穿电压的问题,网上可以搜到相关的实验数据和理论计算方法。没有任何实验数据和理论可以证 ...

我起码测过,你呢?看网上胡说八道当事实?

网友A:
尖端放电自己脑补下,我懒得继续废话

网友:
这实际是脱裤子放屁,手机CPU和内存本身才1伏多工作电压,用3.7伏锂电降压正好,而锂电充电用5-6伏合适,如果升到15千伏,完全没必要,又不搞远距离充电,不考虑线损,而且15千伏还要经过复杂的降压稳压得到5伏低压,图个啥?另外15千伏放电距离1-2公分,和空气湿度有关,USB孔也要重新设计,充电时接打手机会电死人的,过去CRT电视每到雨季,高压包损坏高发,现在液晶电视取消高压故障率随之下降,手机充电用高压等于是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起码测过,你呢?看网上胡说八道当事实?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你既然测过,敢不敢再测一遍,让我们看看你的1000伏电压击穿1mm空气间隙的图片或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端放电自己脑补下,我懒得继续废话

https://www.kechuang.org/t/30584

这里有人真真正正的做的实验,你还是百忙当中看一下吧。

网友:
不如自己搭焊简单

网友:
参考一下电击枪

网友:
现在充电器里的变压很小,把输入的电流从50赫兹变成上万赫兹,以提高变压器工作效率,再整流滤波,如果要改成高压变压器次级就要加很多匝数,但输出电流会很小。

网友(2023-11-18):
15KV派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