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标TTF-2中周仿真模型

楼主(2023-07-21):
由于中放电路及其灵敏,调试时费了一番周折。
首先是自激,考虑到分立器件调试的复杂性,级与级之间相互掣肘。调起来及其难受。
于是不得不建立模型,在电路仿真软件上去找答案。
模型如下:
其中:Req根据中周说明书的Q值直接计算而成。在并联谐振回路L=586u,C=200p,Q=80,算得Req为136K,模型取120k。
原来还纠结于DCR等参数,根据脑回路网友的提醒,不用考虑那么负载,直接根据并联谐振回路算出来。这样其他的都不要考虑了。
.SUBCKT TTF-2-1  1 2 3 4 6
.param f=465e3
.param C=200e-12
.param L=1/(2*3.1415926*f)**2/200e-12
.param N1=43 N2=112 N3=7
.param K1=N1/(N1+N2) K2=N3/(N1+N2)
.param Req=120k
L1 3 2 {K1*K1*L}
R 3 1 {Req}
L2 2 1 {(1-K1)*(1-K1)*L}
L3 4 6 {K2*K2*L}
C1 1 3 {C}
K1 L1 L2 L3 1
.ENDS

其中引脚参照
参数1:f=谐振频率
参数2:C=谐振电容
参数3:L根据谐振频率和谐振电容自动计算得到电感值。
参数4:N1和N2为初级。N3为次级
参数5:K1抽头系数,K2初次比,用于计算各个绕组的电感值。
参数6:Req为Q值调整电阻。

库文件打包:
包含TTF-2-1,TTF-2-2,TTF-2-9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图:
这是仿真结果:

网友A:
仿真软件做过一些电路,就是中周不好搞,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做过一些电路,就是中周不好搞,谢谢分享

不好意思,你发的短消息,没注意看。
需要解压后导入到ltspice软件中,如果你用别的仿真软件参考别的软件的教程。
ltspice 导入模型的方法教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7648572
附上我的仿真文件l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