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路由器,3个摄像头(怕停电),使用UPS还是太阳能 供电

楼主(2023-07-21):
家里安装了三个室外摄像头,怕聪明的贼把家里的市电拉闸(本地有个贼进家偷东西,知道家主有摄像头,贼把市电拉闸了)。
    为了以防万一市电停了,摄像头不工作,俺是使用UPS电源.
     还是带MPPT的小型太阳能发电系统?

网友:
可以弄成太阳能供电,这样可以减少拉线以及美观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以前做过楼宇安防系统,在停电时自动切换备用电源(18650锂电池,容量可大可小),并通过4G或宽带发送短信和拍摄的图片通知业主和物业,同时启动声光电对犯罪分子进行恐吓,阻止犯罪发生。

最重要的是阻止犯罪发生,还有第一到达现场的是邻居或物业。

网友:
太阳能加电瓶最好,USB效率低,浪费电瓶的电。

白天太阳能直接给电瓶充电,12V电瓶给设备供电,用个功率大点的12V充电器,串联个1N5408给电瓶补电或者晚上充电..这样就不会停电了.

网友:
能把电闸拉了,就不能把你监控盘砸了?真想偷你的监控有毛用…

网友:
云存储了解一下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呢!

网友:
用这个,很方便,支持3.7V锂电池, 3.2V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装个好的防盗门吧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后备电池,录像机用了一组12v的锂电池,交换机和摄像头供电(poe)用的是电动车上退下来的锂电池,还有一组小一点的锂电池是给光猫供电的。我担心的是贼不光断电而是把皮线光缆给你弄断,所以如果家里没有人的话要走有线无线双通道。关于电池的充电我是这么做的,12v的电源的话直接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锂电池是3串的充不满但是也无所谓,还延长了电池的寿命),48v的供电如果不加限流的话会把充电器拉死无输出,所以我在充电线路上串联了一个12v的汽车灯泡(刹车灯泡)大概限流1-2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