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4900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3-07-21):
车机上面的,怀疑坏了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4900

怎么打不开,可不可以上传到我的邮箱1256748913,谢谢。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B:
可以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开啊

可以了,只有5/7脚有电,是不是坏了,什么可以代换,淘宝找不到

网友B:
再查一下4脚,低电平静音,高电平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查一下4脚,低电平静音,高电平试下

一样没电,0伏

网友B:
吸锡器吸开4脚,4脚接数k电阻后与5v相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吸开4脚,4脚接数k电阻后与5v相接

接多少k合适

网友:
5-10k……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锡器吸开4脚,4脚接数k电阻后与5v相接

接了4.7k电阻,6脚有15伏,9脚有8伏,,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B:
不用管它了,复原电路。查CPU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它了,复原电路。查CPU电路

是控制面板还是主芯片

网友:
先检查各按键吧,特别是开机按键

网友:
确认按键都正常了吗?确认后好继续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