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这种天线特别容易掰断,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3-07-22):
天线并不能全向转动,
但是很容易当作全向转动天线,
特别容易误操作掰断,
针对这种问题,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
居然这个也要吐槽??

网友:
以后小心就是了!

网友:
换根全向的

网友:
换个全向的座

网友:
厂家回复:使用不当。

网友:
习惯就好了,断了,,就换新的。。。。。。。。。。。

网友:
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时候拉杆天线与一根拖线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在场强足够的地方拖线更有优势。我车子上按的收音机就是特意用拖线,原因是防止骑行中碰到行人。

楼主:
你改装过收音机天线么
全向天线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改装过收音机天线么
全向天线多少钱一个?

某宝就有,几元钱的事,稍微改一下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就有,几元钱的事,稍微改一下安装孔

这收音机天线底部是2瓣的,某宝上底部是2瓣的天线不多

网友B:
掰断了就扔掉,是凡配这种天性的机器都是些低端劣质机没必要惋惜。。

网友:
不拉出。安全。。。

网友:
现在有的拉杆天线,连接处使用合金铸造的,不是老的用黄铜做的,很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掰断了就扔掉,是凡配这种天性的机器都是些低端劣质机没必要惋惜。。

老机子,不是低端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