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寸显示器非常奇怪毛病,冷开机所有功能正常,用一段时间就开始花屏

楼主(2023-07-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能打看的话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如果没有维修工具还是买个驱动板和电源板换掉吧,一般几十块钱,

网友:
拆机屏线橡皮擦擦重新插紧,不行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种老鸡啥都有可能,毕竟年纪再那里,不过如果不是屏幕。问题应该都好解决。

网友:
检查电源及逻辑板中DC-DC相关电路中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以前有台HP的19寸也是这样,用着用着就从四周泛白,图像卡死。换了板子也没用。

网友:
屏自带的逻辑板坏了吧

网友(2023-09-29):
见过朋友手提换屏后故障类似,到电脑城给40元,判定屏幕问题,退回再换一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