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型指针万用表电阻档少见故障

楼主(2023-07-22):
朋友给了一块80年的故障表,电阻档装电池不插表笔就自己偏转到右边离零点还有七小格,拧调零电位器可以调零,直流电压档测量偏低很多,万用表里面没烧,测量里面电阻阻值正常,是不是元件板下面的转换开关有问题,求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有漏电,或者前面谁把线接错了。
1. 跟装哪个电池有关系没?
2. 不装电池时,直流电压档正常不?
上点儿照片,回复会多些,图片信息量大,光靠文字不一定描述得全面、准确、客观。

网友B:
电阻档全档位偏转,还是某档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全档位偏转,还是某档偏转?

电阻档全档位都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ExNzEwNHwzMzkyNjBkM3wxNjg5OTkxNzM4fDMwNzk1 ...

我也怀疑是是下面挡位开关的问题,抽时间再拆开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漏电,或者前面谁把线接错了。
1. 跟装哪个电池有关系没?
2. 不装电池时,直流电压档正常不?

电阻档电池取出来后,直流电压档测量5号电池所有直流电压挡位测量数值都在一个地方不动然后电压缓慢降低,电池摸着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漏电,或者前面谁把线接错了。
1. 跟装哪个电池有关系没?
2. 不装电池时,直流电压档正常不?

拆了另一块功能正常的表对比没有发现接错线的地方,表很新焊点没有维修痕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档电池取出来后,直流电压档测量5号电池所有直流电压挡位测量数值都在一个地方不动然后电压缓慢降低 ...

电压档内部有短路的地方,指针回落,是因为被测的5号电池耗电太大。
这个短路的故障可能会波及到所有档,得找到它。
先确认一下上面的猜测,方法是打到任意直流电压档,用数字表测一下红黑表笔之间的电阻(档位内阻),正常应该是 量限*1K,即 DC2.5V档的内阻是2.5K,DC10V档内阻是10K...

网友:
主板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档内部有短路的地方,指针回落,是因为被测的5号电池耗电太大。
这个短路的故障可能会波及到所有档 ...

问题找到了,是接线柱后面螺丝松了造成焊接的端子和分流康铜片碰到一起了,分开重新拧了一下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接线柱后面螺丝松了造成焊接的端子和分流康铜片碰到一起了,分开重新拧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