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试过运营商的测速客户端如果不达标会如何

楼主(2023-07-22):
如题,我特意在下bt时跑测速,不用怀疑,肯定没达标,我也没在意,昨天下午,负责我们这一片的维修人员联系我,说系统有个工单提示我家宽带速度不达标,等他上门才知道,那个客户端在测速不达标是会下故障工单

网友A:
我就从来没测过,因为这个测试的是到就近机房的速度,也基本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速度。

网友:
良心企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从来没测过,因为这个测试的是到就近机房的速度,也基本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速度。

电信只敢保证猫到它机房的速度,离开机房,谁敢保证,用speedtest。net测速时,如果选海外,能测到数兆很开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从来没测过,因为这个测试的是到就近机房的速度,也基本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速度。

运营商承诺的就是这一段的速度, 别的比如百度网盘限速100k,运营商也管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营商承诺的就是这一段的速度, 别的比如百度网盘限速100k,运营商也管不了。

所以说测不测的意义不大,这段的速度很容易能够保证的。

网友C:
联通有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通有提供吗?

搜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圈,没找到

别说联通没有,电信 --- 你有我没有

网友:
測不測無所謂啦,測過一次我就知道不能再用它了。

网友D:
其实,这种测试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网络运营商能提供50M的带宽,基本能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了。问题是网站的速度没有保证,为了成本考虑,限速太多。当然,有的运营商为了盈利,在一定的宽带范围内,增加用户数量,当这些用户全部使用时,就会降低网速。如:100M的带宽,分配10个用户,平均每个10M。但是他们会增加到12个用户,他们的想法是一般不会12个用户同时上网。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是感觉不出来的。我以前就碰到过,联系运营商,让后台重新刷一下,就快了(有可能把其他用户挤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种测试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网络运营商能提供50M的带宽,基本能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了。问题是网站的 ...

运营商赌的就是 不是所有用户都会用满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通有提供吗?

早前用联通宽带时,有提供专用的测速软件speedtest

网友:
其实,用speedtest点net测速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