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中波灵敏度

楼主(2023-07-22):
上次看到一个贴说一个工程师设计一台也是唯一一台春雷的收音机,型号忘记了,灵敏度极高,可以收到菲律宾的中波电台。我想以现在的材料以及工具,是不是也可以自制这样的收音机?最难制作的可能就是磁棒,其余都好说。

网友:
难点不是磁棒,是中周,买不到,自制不好

网友:
换个题目,在本土收六十公里外的县级市台,能以清晰明白收听已不错了。

网友:
我觉着未必好。

我用无线电综合测试仪,都没收到好效果。而这是仪器,比收音机要灵敏的多。

网友:
中波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信号,而是干扰,整个波段都笼罩在电磁干扰之下,强台都不清晰.

网友:
以前VoA在菲律宾有转播台1143千赫,信号强得吓死人,在中国收到有什么稀奇的?
真正收中波的民用机,不是商品收音机.

网友A:
现在室内,中波就是听个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室内,中波就是听个强台。

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
一台现实中不存在的极品收音机你如何模仿?怎么知道你的模仿是对的?模仿出来和谁做效果对比测试?效果不好要怪你还是怪原作?那年代的电磁环境下收到的电台现实电磁环境下也能收到吗?

网友:
住房上下左右是钢筋混凝土现浇房抗干扰比较好,如小高层,离电动车充电器十多米,室内灯具用稍好点,在阳台上用干电池收听,效果相当好,改用市电后干扰大增。要大功率放声,锂电是必须的。

网友B:
你说的是春雷3p5吧?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收音机,应该是带一级不调谐高放的那种吧?带一级不调谐高放的收音机,春雷做过,海信(青岛电视机厂的青岛牌收音机)也做过,那类收音机只是灵敏度比一般的收音机高,但是抗干扰性能没有同步提升,实际使用感受并不比普通的收音机更好,4楼、5楼说得完全正确。要提升中波收音机的灵敏度,首先得提升它的前端(混频之前)选择性、降低第一级有源放大的噪声,增加一级调谐高放效果是最好的,如果不具备使用调谐高放的客观条件(3连可变电容),那么适当减少天线次级、不调谐高放增加再生(我亲自实验过,加再生可以改善弱信号清晰度)、高放管集电极对地增加465k中频陷波回路,也能改善一点前端选择性,但是理论上效果无法与调谐高放相媲美。
收音机厂家给出的灵敏度,是在完全屏蔽广播信号的环境下,使用信号发生器发射单一信号测得的,而实际使用的收音机,天线不可能只感应你接收的那个信号,如果前端选择性不好,当天线感应到几个不同频率的干扰(除了接收频率以外的其它频率均视为干扰),几个不同频率干扰在混频器中就很容易组合产生频率接近中频的干扰,中频滤波器对这种干扰完全束手无策,只能从混频之前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春雷3p5吧?

是,就是这个。

网友:
要改善的最簡單方法是用六硅管,家里改用烏絲膽,外加天臺天綫。其余什么都不用。

网友C:
现在听中波的环境可不比七八十年代了,当时没有开关电源干扰,电磁环境干净,楼房也多是砖墙,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屏蔽作用。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用电池收音机到户外收听,或者用专业接收机连接环型天线,降低电场干扰,中波的信号就全部浮现出来了。我就是用环形天线收听中波,夜晚的电台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

网友:
中波,九十年代时强台弱台都没有什么干扰声,弱台只是声音小点

中波的干扰源主要来自 EDM加工工厂!听其干扰声音变化,我认为主要干扰来源为 线切割EDM加工
很有规律的啸叫变化

网友:
时代不同,干扰电磁波密布 ,你就是超过原作也不可能收到之前的什么多少公里外的电台

网友:
这个贴子看过,说灵敏度很高,当时大环境下,这个收音机没量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听中波的环境可不比七八十年代了,当时没有开关电源干扰,电磁环境干净,楼房也多是砖墙,没有钢筋混凝 ...

用的什么环型天线,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本地省城只有一个满意的中央台,另外一个听不太清楚的地方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环型天线,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也不是什么神奇的天线,普通导线绕窗一周组成大环,线两端接上巴伦做平衡/不平衡转换后,经过50欧同轴馈线给接收机天线输入端,不接巴伦也有效果。具体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433633&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667729&extra=

网友:
记得当年拿着收音机转着方向听单田芳的明英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什么神奇的天线,普通导线绕窗一周组成大环,线两端接上巴伦做平衡/不平衡转换后,经过50欧同轴馈 ...

做得太漂亮了!非一般人能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