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66-9A型古董收音机

楼主(2023-07-22):
长空66-9A型古董收音机,简单打理一下可以收听,看起来是东方红的早期版本,PCB铆钉焊接元件,不解的是红圈中有两元件是绕线电容?欢迎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是拉线电容,就是那2个2.5PF的中和电容器

网友A:
好机,内外新,草帽管,玻璃管,电阻好像称作“大檐帽”

网友:
看到了这机器和电路图,脑子里马上回到了六十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内外新,草帽管,玻璃管,电阻好像称作“大檐帽”

也叫领带电阻或骨头电阻

网友B:
这样的电阻真没遇到坏过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电阻真没遇到坏过的呵呵

我收藏的与使用的还基本上是这样的电阻,最大的好处是不坏。这是50年代前苏联援助中国建厂生产的,我拆部队报废的老设备用的与这个一样的电阻,仅仅是文字用的俄文。

网友C:
塑料外壳是复刻的吗?怎么那么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外壳是复刻的吗?怎么那么白

原装的,漂白粉漂白一下呗,呵呵

网友:
中和电容,补偿锗三极管极间电容用的。后来生产的三极管极间电容小,就不用这个电容了。

网友:
当年街道工厂的明星产品。

网友D:
能给看看调谐拉线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看看调谐拉线结构吗?

FYI/FYI,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FYI/FYI,参考一下!

谢谢,长空66的调谐轮放的位置停奇怪。

楼主:
估计忙于设计,忘记设计个型号什么的?就弄了个长空LOGO

楼主:
电路图电池为6V四节干电池,估计还少个电池盒子什么的?现在勉强放下三个串联电池,只有4.5V也能收听广播。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电池为6V四节干电池,估计还少个电池盒子什么的?现在勉强放下三个串联电池,只有4.5V也能收听广播。

这机子用的是4节4号电池,就用一个塑料卷装电池、卡两头,4号电池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用的是4节4号电池,就用一个塑料卷装电池、卡两头,4号电池现在买不到了!

难怪电池不好装,5号装三只都困难,非标准电池买不到!7号四只又太短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电池不好装,5号装三只都困难,非标准电池买不到!7号四只又太短了点!

试试用二节14500的磷酸铁锂,用个2节5号电池的架子。

网友:
这个机子里的东西老的可爱。

网友:
时代特点鲜明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忙于设计,忘记设计个型号什么的?就弄了个长空LOGO

长沙有个空军部队的家属工厂生产的机子也叫长空,说不定也与类似这个的搭界。

网友F:
C9、C13为2.5p的中和电容,拉线方式的呗;
机器保存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C9、C13为2.5p的中和电容,拉线方式的呗;
机器保存的真不错!

请教为什么叫中和电容?应该叫补偿电容吧,后期的机子直接上小电容,没有的话会怎么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叫中和电容?应该叫补偿电容吧,后期的机子直接上小电容,没有的话会怎么样的呢?

解释在这:
中和电容电路

============================================================
粘来:
在收音机里,如没有中和电容它会造成寄生震荡 ,主要是影响中频频放大稳定的工作。为了消除寄生震荡,利用人为的外部反馈电流和晶体管内极间电容造成的反馈电流大小相等,相位相反,互相抵消的办法,来克服极间电容造成的影响。

============================================================
中和电容。用它来消除中频放大电路的寄生振荡。有的收音机电路中不接中和电容。当出现寄生振荡时,可将1—3pF电容接在中放管基檄和中周一次绕组下端来消除寄生振荡。如手头无1~3pF电容,可用两段绝缘细导线拧好代替电容。

============================================================
硅管收音机用的少见了,但是也有:
找到了一个硅管收音机使用中和电容的电路图

网友:
机子好,照片拍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释在这:
中和电容电路

硅管收音机中和电容比较小1pF左右, 在制作线路版时利用了分布电容代替了中和电容, 仔佃查看有特殊奇怪的形状的线路版形成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为什么叫中和电容?应该叫补偿电容吧,后期的机子直接上小电容,没有的话会怎么样的呢?

超外差晶体管六管收音机(中和电容).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