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UM4166做了一款隔离器,支持手机、MAC、电脑直连。可隔离地线噪声。

楼主(2023-07-22):
电源部分隔离模块功率3W,比一般的1W功率大,输出带负载能力高。
USB信号链路隔离使用ADUM4166+工业级HUB+MCU控制,信号质量OK。
USB TYPE C 接口支持手机、MAC、 PC电脑连接HUB。输出保护过流过压等。

楼主:
TI公司的ISOUSB211,功能类似,线路简洁。

网友A:
然后呢,你想表明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你想表明啥?

有类似需求或做相关的装置的烧友可以交流交流,看看有什么可以增加改进的地方。

网友(2023-10-04):
这个是总线隔离+DCDC隔离的方案

网友B:
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集成块内部做变压器?看看咱们玩的东西太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人家怎么做到的,集成块内部做变压器?看看咱们玩的东西太落伍了

这种芯片是磁隔的,隔离电压>4KV

楼主:
目前做usb隔离 的 高速和超高速 方案,通过usb if认证的只有Ti和ADI。
国内的基本在低速,做485/can,电源,马达驱动,汽车总线隔离等。
国内做隔离技术的厂商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汽车应用市场太大,产品重心没在usb这方面。

楼主:
usb隔离方式 ,adi和ti都是用磁隔离方案,usb3.0 5Gbps 也是磁隔离,且医疗级。
至于光纤方式,可以自己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需求或做相关的装置的烧友可以交流交流,看看有什么可以增加改进的地方。

既然叫做隔离器,怎么也得有最主要的功能,USB入-USB出吧。以前买了个“隔离器”结果发现不支持鼠标和键盘,只支持U盘。

楼主:
鼠标应该都支持吧

楼主:
adum3166 4166。音频数据传输、传文件测试效果一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