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话机按键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3-07-22):
无绳电话机手机按键坏了,问下大家什么方法可以修复

网友:
导电银浆了解一下

楼主:
知道有这个东东,没使用过,不知道效果咋样,涂上去粘接是否牢固,按键动作会不会导致脱落,请教下使用经验,谢谢!

网友A:
换新是最本质的办法------如果能买到新按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是最本质的办法------如果能买到新按键的话!

老机器不可能买得到配件,自己动手修吧

楼主:
断点太多,涂得不均匀,这个东东没凝固前不导电

网友(2023-10-06):
导电橡胶面的触点,用4B以上的铅笔涂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