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木业厂电机不转

楼主(2023-07-22):
某厂(游乐设施配套)锯粗木头的机器有个电机不转,邀请我去检查。实地看是点动不运行,顺藤摸瓜怀疑该接触器不良。但操作人员提醒电机线容易断。用万用表检查接触器下端有电输出排除接触器嫌疑。断电检查电机连线,有根绿色已断开,好在该电机连线有根备用黑线,两头都启用黑线替换绿线,试机成功!

网友A:
挡人财路啊,本身人家可以换个新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人财路啊,本身人家可以换个新设备的

那个厂的老板喊我去的

网友B:
任辉师傅出马,马到功成……

网友C:
是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
两个月前老板让我和伙计去厂里换一个4千瓦变频器,老板收了1500

楼主:
早期“BENQ”牌的投影机包,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英威腾的变频器?

不好意思,没看清或者说心思不在这(他不在工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辉师傅出马,马到功成……

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维修是说了个寂寞,没有技术含量叙事一般。前面就先给人一个误会了,“实地看是点动不运行”,这样说来 ...

正经电工,客户也接受维修结果,操作人员都提醒电机线容易断(肯定就不是第一次了,连操作人员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