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录音机阻尼慢开门的两个小方法

楼主(2023-07-22):
稍高档点的录音机磁带仓门都是带阻尼的慢动作,看着甚是舒雅,但也都因年代久远阻尼胶失效,大多都失去了慢开功能。阻尼胶应该能买得到,但因懒惰我一直没在网上搜索过,想想开门时用手指挡一下也不是过不去。近几日因家里进了老鼠…………好了,后面不用文字描述了,请朋友们看图会意

楼主:
夏普700用了粘鼠胶,效果很好。爱华W20用了另一个方法,两种方法效果一样。

楼主:
第二种方法,还是上图,一看就明白。

楼主:
朋友们,请来点掌声

网友:
呱唧呱唧呱唧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这个万一干了咋办?

我知道显微镜滑道用的是阻尼脂,就是不知道用在这里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你这个万一干了咋办?

我知道显微镜滑道用的是阻尼脂,就是不知道用在这里行不行。

粘鼠胶不知道一年四季是否粘度不变,导热硅脂估计没问题,等待时间去验证吧。至于能耐用多久也不是问题,管用三五年就行了,原机的阻尼脂不也是失效了吗对吧。
显微镜的阻尼脂应该更好。

楼主:
头像是您自己吗?跟我一样帅,30年前的我

网友B:
红霉素眼药膏试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霉素眼药膏试试如何?

红霉素眼膏估计不行,红霉素软膏稠一点可以试试。

网友C:
先说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打开的?

夏普700拧下两颗固定螺丝就可直接分离上下两瓣,爱华W20是个圆筒加活塞结构也十分简单。不同机型不同厂家的阻尼器结构不一样,确实有不好打开的那要就事而论了。

网友D:
黏鼠板胶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样?

网友:
我的绅士卡座仓门也失去了阻尼,一按出仓键,仓门“啪”地一声弹开,原以为其仓门拉杆内部胶套磨损造成,看了本帖才了解到原是阻尼脂失效所致,准备试着修复。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黏鼠板胶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怎样?

粘鼠胶等待时间考研。导热硅脂既然能在高热下使用,想必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