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压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和一个没字三极管

楼主(2023-07-22):
三极管是从收音机拆的

网友:
楼主这标题写的,我一眼看上去以为变压器和三极管一样大小和样子呢?好奇上来看看是什么变压器。如果不知这变压器是做什么的,看样子楼主是个新手了。

网友:
收音机的输出或输入变压器

网友:
阻抗变换用的。三极管可能是3脚的集成块TA7642。

网友:
三极管可能是3脚的集成块TA7642。也可能是3DG6或9014

网友A:
你这个型号都没有怎么知道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三条腿的,就是型号被搽掉了,也可以简单的测一下极间电阻,这样就好判断了

网友:
没有标注变压器的尺寸就不好判断是不是收音机用的那种变压器。

网友:
呵呵,惭愧。老眼昏花到是真的没有看出来是缺I片的变压器。您要是不说,估计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看不出来是缺I片的坛友。

网友:
支持一下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EI变压器缺I,除了收音机信号变压器以外,任何有功率要求的场合,不可能忍受这么降低性能的做法。

仔细看,并不缺“I”片,只是“E”片与“I”片是2片一组交错对插的,由于二者横切面反光角度不同(抑或材质不同)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型号都没有怎么知道是干嘛用的呢?

装单管机上能响

网友:
是收音机上的输入输出变压器, 阻抗 变换。 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