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12T PRO快充用的是PD3.0协议,但充电器接口是A类。

楼主(2023-07-22):
充电时,用APP看到电池电流达到4.7A到5A。QC3.0只有3A。估计是PD3.0协议。而PD3.0协议是用CC线通信,CC线是type-c才有,充电器的插座是usb-A.他是怎样做到?

楼主:
估计是在充电线上做文章,在type-c端加只IC,转pd3.0协议出来。

网友:
仔细看小米的快充线。A口那端有五个触点。

网友:
听说usb-A插口还有六线的呢,得要它家的专用数据线。

网友:
充电器插座不是USB-A协议吧?估计是另辟新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在充电线上做文章,在type-c端加只IC,转pd3.0协议出来。

充电线是普通的TYPE-C,我前段时间刚购买了NOTE 11T PRO也是配67W快充的。

网友:
估计是PPS协议,也有可能是充电头做工好,留有余量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线是普通的TYPE-C,我前段时间刚购买了NOTE 11T PRO也是配67W快充的。

不是的,我做过试验,普通的type-c线走QC2协议。

网友B:
完整的Type-A口有9条线,小米充电器的Type-A口有5条线。

手上的小米120W充电器的接口情况:

黄圈内是第五条线。

有的充电器连这第五条线也没有,完全靠充电器内的协议芯片实现PD或私有协议,例如红米120W充电器,使用了小米定制的IP2729协议芯片实现PD、QC3.0和小米120W快充协议功能。

总之吧,Type-A口用9条线可以实现USB3.0的大部分功能,与Type-C的区别只是“封装”形式不同。大概可以这么认为吧,Type-A只是体积大、不能正反双面插,其他方面与Type-C差别不大。不能看到接口是Type-A口就认为是个“残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Type-A口有9条线,小米充电器的Type-A口有5条线。

这个是地线来的差分的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