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TA7642收音机_套件版

楼主(2023-07-23):
自制TA7642收音机_套件版

    TA7642是一种专用直放式收音机集成IC,它有三只引脚,外形和9014三极管相同。它的内部却集成了10只三极管,包括三级高放、一级检波。具有灵敏度高,耗电量低等优点,用一节1.5V电池即可供电。
    论坛上有很多矿友制作过7642收音机电路,其效果各具特色。可见7642的可玩性很好。其中,制作较多的是用一节1.5V电池供电,后面接三极管放大,用耳机收听。但此种电路功率较小,只能供一人收听。为此本人设计了一款3V供电,有外放喇叭的电路。其声音洪亮,效果较好。

    整机造型为蒸汽朋克风格。PCB主板即是整机骨架。整体零部件用焊接或者螺丝组装,其结构坚固耐用,小巧新颖。
    以下为本机电路图:

    前级为7642接收级,后级音频放大用TDA2822运放,声音较好。本机新颖之处在于PCB板的插接组装。PCB材料本身电学特性非常好,把PCB当成插件积木进行各种插接组合,无限发挥想象力,其平面电路就变得丰富多彩。

实验过程

    实验电路是用5mm铜箔胶带在纸壳上搭建的,本人称之为“纸上谈兵”法。此方法搭建电路简单快速,十分方便,而且成本很低,干扰较小。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测试7642的最佳工作状态。测试出与之匹配的电阻和电容的参数。7642的“偏执电阻”和“集电极电阻”直接影响其收听效果,这很重要。所以两个电阻都采用电位器连接,在逐步调整两个电位器,调整到最佳效果。

    先测试“偏执电阻”。这里用的电位器阻值为1M欧姆,阻值从最大值逐渐向小调整。经过反复调整,发现“偏置电阻”的阻值在100K~1M之间时,收听效果并无明显变化。再将阻值调小到100K以内时,效果也无明显变化。当阻值调整到150欧姆时,声音效果呈断崖式下降。无论是音量还是音质都变得非常差,而且灵敏度也降低。再将阻值调大,效果又恢复回来。经过反复实验,现象依旧。

      实验小结:7642的“偏置电阻”可在100K~1M欧姆之间选择。最小极限值是150欧姆。

    再测试“集电极电阻”。这里用的电位器阻值为10K,阻值从最大值逐渐向小调整。经过反复调整,发现“集电极电阻”的阻值为2K时,可以正常收听。不过此时的底噪声较大,收听效果并不好。再将阻值调整到5K左右时,此时的底噪声音就很小了,效果很好。再将阻值调整到大于5K时,发现音质几乎没有提升,反而音量降低了。经过反复调整,发现阻值在5K左右时,效果较为满意。无论是音质还是音量都达到中庸状态。

      实验小结:7642的“集电极电阻”在5K左右时效果最好。故此,选择5.1K阻值。

    最后测试7642与音频放大级的耦合。最开始的电路是输出电容直接接音量电位器到地,后来发现效果并不好。当电位器调整到70%的状态时,音量已经达到最大。在调整到70%以上时,噪音非常大,功放失真严重。猜测是输入阻抗不匹配,过载导致的。于是在耦合电容和音量电位器之间串联电位器进行实验。发现当阻值小于740欧姆时,这种失真状态就会出现。在740欧姆~1K时就不会出现这种失真。反复实验,现象依旧。所以选用750欧姆电阻进行串联。发现当音量电位器调整到100%时,输出音量恰好达到最大而不失真。

      实验小结:7642的输出电容和音量电位器之间串联750欧姆电阻,可达到最佳状态。

    以上电路已调整到最佳状态。音质和音量都较为满意。经反复测试,供电电压在2.2~4.5V供电时皆可正常工作。效果很满意。电路图定稿存档。

制作过程

磁棒:8 × 80mm
调谐电容:CBM-223P(两组并联,电容量最大220PF左右,最小20PF左右)
漆包线:0.27mm(初级100圈,电感量410uH左右,次级10圈)
在磁棒上先卷绕几层青壳纸(宽度40mm)当作线圈骨架。此做法既可以提高线圈品质因数又可避免漆包线被磁棒的棱角划伤。同时使线圈缠绕得更紧密。

    当LC组件焊接到主板上时,LC的频率会被拉低一点,可能导致频率高端接收不到。此时,调节可变电容后面自带的两个微调电容,使其降低电容量即可。磁棒支架用PCB板制作而成,坚固,耐用,小巧,稳定,方便。先把橡胶套圈嵌入到支架的圆环中,而后把磁棒插入橡胶套圈。这个过程需要费一些力气,不过做好以后相当牢固,不易松动。两个支架都插好以后,调整两个支架的间距,使其与主板上的两个矩形焊盘的间距相吻合,再将其插在主板上。插口都设计成焊盘,再用焊锡焊接在一起,相当牢固。主板的底脚支架设计成对插式。插好以后用焊锡焊牢。喇叭支架设计成开环卡口形式。这种形式也是反复实验得出的结果。刚开始用闭环卡口,然而扬声器的屁股直径并不一致。不同批次可能有0.1~0.4mm的误差。这就导致有的喇叭能卡住有的卡不住。再三思索最后采用开口卡环,让直径适应较小的喇叭屁股。因PCB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延展性,所以大一点的喇叭屁股也能卡住。如果设计成闭环卡口就卡不进去了。喇叭支架与主板之间用螺丝连接。主板和支架的接口设计成焊盘。两颗螺丝既起到固定的作用同时又是喇叭的输出接线端。一举两得。经过反复打板测试,每个PCB零部件的尺寸和配合程度都达到满意的效果。PCB设计文件定稿存档。

    本人居住在辽宁沈阳地区。中波信号较好,中波频率也较多。为此,用本机和德生DR-910做过对比。强台的收听效果相差无几,只是若台时,音量较DR-910小了一点。收台数量持平。白天时都能收到10个中波台。
以下为接收频率列表:
01        540 KHz     央广中国之声             强
02        612 KHz     辽宁综合广播(副频)弱
03        792 KHz     沈阳新闻广播             强
04        882 KHz     辽宁生活广播             弱
05        927 KHz     辽宁乡村广播             弱
06        999 KHz     辽宁经济之声             强
07        1053 KHz    辽宁文艺广播            强
08        1089 KHz    辽宁综合广播            强
09        1215 KHz    央广经济之声            弱
10        1341 KHz    辽宁都市广播            弱

以上列表为白天能接收到的所有中波电台。如果在晚上收听还可以接收到两三个思密达电台。有强有弱。思密达的电台仿佛不是很稳定。

    此7642收音机的使用效果不错。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较好。TDA2822的推力够用。本机设有3.5mm耳机插口。接上外置音箱效果更好。在干扰少、信号强的情况下接外置音箱收听,可接近调频机的效果。

    以上内容。无论是实验结果还是制作方法,均属个人的见知觉闻。可能与网上的资料有所出入。本着以实验结果为导向,理论和实践相互打磨的准则。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事情。虽然中途有些坎坷,但最终结果令人满意。如有叙述不妥之处,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网友:
UTC7642内部电路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T1、T4、T5、T7、T9组成5级RC耦合宽带放大,T10是三极管检波器,楼主说“TA7642内部集成有三级高放和三极管检波”并不准确。
由于T1工作在跟随状态,且恒流源T2代替了T1的发射极电阻,后级T4输入端又串联R2提高输入阻抗,因此UTC7642输入阻抗比来复式收音机高得多,官方资料是3MΩ,集电极电流设置1mA的来复式收音机输入阻抗为3k,UTC7642的输入阻抗是来复式收音机的1000倍,因此官方资料给的电路图天线线圈不需要次级——不过,官方推荐电路可变电容是270pF,如果实际使用的可变电容小于270pF,那么收听情况的确跟楼主说得那样,选择性不好。天线线圈用次级或者谐振线圈抽头都可以改善选择性,商品收音机大多使用谐振线圈抽头,而且抽头位置通常不低于25%,自制收音机可以把抽头位置提高到50%或者更高,这样既可以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又可以减小不同节目的音量差异,选择性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次级按“经验”取初级的10%没有道理。
从图中可以看到,T2是决定T1集电极电流的主要因素,而T4输入阻抗与R2串联总阻抗是决定T1输入阻抗的主要因素,因此正如楼主所说,UTC输入端偏置电阻取100k还是1M,接收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UTC7642输入端的“偏置”电阻,其真实作用是与0.01μF电容组成高频退耦滤波,防止音频输出端的高频通过偏置电阻返回输入端,因此这个偏置电阻不宜太小——但如果是1.5V低压供电收音机,偏置电阻阻值过大又会使T1基极电位和发射极电位下降,电源电压下降之后T2进入饱和状态,会大大降低UTC7642的输入阻抗,反而使接收效果变差。综上所述,我认为偏置电阻取100k就好了,太大、太小都不好。

网友:
设计,制作,调试,拍摄非常严谨,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取得非常好的接收效果也在情理之中。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7642的输入阻抗够高,天线不用次级,可以提高灵敏度。

感谢您参与讨论,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实验一共做了三种LC输入电路,如下图:

第一种,有初次级线圈。这种方式与常规收音机的LC回路一样,其效果最好。灵敏度和选择性适中。

第二种,只有初级线圈无次级线圈。这种电路灵敏度较高,不过声音较虚,而且选择性较差。

第三种,只有初级线圈无次级线圈。通过电容耦合到7642的输入端。这种电路选择性较高,但灵敏度较差。而且明显有信号不完整失真。

从实验结果来看,以上三种电路取第一种为好。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
可能每个人手里的7642各不相同。所以实验结果只代表本人,不具有普遍性。

网友:
另外提一点建议,供参考:杨声器最好装在障板上,以防止出现“声短路”,能提高音量。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A:
据说7642的输入阻抗够高,天线不用次级,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
动手能力 理论水平都不错 顶

网友:
图文并貌,做工非常漂亮

网友:
楼主制作严谨、工整、漂亮,使人赏心悦目!点大赞!

网友:
点赞。好评。好手艺

网友B:
UTC7642的电气性能数据
从表格里可以看到,输入600μV对应输出3mV,输出15mV对应输入10mV,UTC76423mV~15mV,TDA2822M处于BTL状态下,3V供电输出音频有效值大约1.5V,因此要充分挖掘UTC7642的灵敏度潜力,音频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要达到1.5V/3mV=500,TDA2822M放大倍数只有90,放大倍数更高的NJR2073D也只有150,远远没达到500倍。
两个音频耦合电容取10μF,截止频率已经下探到了人耳朵根本听不到的亚音频,而袖珍收音机小喇叭通常很难重放200Hz以下的低音,我认为,电位器上端与UTC7642的耦合电容只要0.22~0.33μF滑片与TDA2822M的耦合电容用0.1~0.15F就完全可以满足袖珍收音机喇叭的频率响应,容量再大无益。

网友:
漂亮,2822的音质不错7642的灵敏度很高,7642的自动增益是它最大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实验一共做了三种LC输入电路,如下图:

UTC官方资料中的确有两个电路图。上面那个图是测试电路,它是测试UTC7642电气性能参数的,不是实际应用电路,下面那个才是实际应用电路。测试电路偏置电阻没有使用CRC滤波,而是用了输出阻抗只有75Ω的信号源,显然,100k电阻与75Ω信号源对7642③脚残余载波的分压已经足够大,就算经过100k偏置电阻反馈回输入端,反馈的衰减远远大于7642总增益,仍然不会自激,且对测试结果影响极低。但是,如果把测试电路用来实际制作收音机,由于100k电阻右侧经过0.1μF电容接地,那么,这个100k电阻就相当于直接与UTC7642输入阻抗并联,而且电阻值远远小于UTC7642的输入阻抗,因此灵敏度、选择性会同时变坏,得出“偏置电阻越大选择性越好”的人,很可能就是错把测试电路当做了实际应用电路。

网友:
制作过程详尽,是个好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C7642的电气性能数据

从表格里可以看到,输入600μV对应输出3mV,输出15mV对应输入10mV,UTC76423mV~1 ...

理论扎实,有指导意义!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板样子真漂亮,设计的挺独特,原件排列很整齐。给楼主手动点赞。

网友:
元器件排列整齐划一,用心之作。

网友:
图文并茂,十分详尽,学习了!

网友:
精心设计有理有据,
用心之作谢谢分享。

网友:
喇叭支架很有创意。

网友C:
很有意思的实验电路,是否有套件出售

网友C:
另外同款lc表,你好像在上面加装了一 个ic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同款lc表,你好像在上面加装了一 个ic座?

是的 那个配套的插座也是自制的 方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思的实验电路,是否有套件出售

有的 闲鱼用户名:童年的收音机
辽宁用户

网友D:
这个总体不错.如果外放喇叭有个小箱体装,音质会更上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体不错.如果外放喇叭有个小箱体装,音质会更上一个档次!

是的 这个提议很好

网友:
楼主介绍的详细,正需要您的资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个配套的插座也是自制的 方便测量

收到了,一装响,用信号发生器,略调小了一点微调,频带落点低了一些,正好覆盖
可惜我们苏南中波太少了,晚上约五六个台

网友E:
想请楼组来苏家屯里试试效果怎样,最好能去苏家屯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汽车大队那附近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楼组来苏家屯里试试效果怎样,最好能去苏家屯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汽车大队那附近试试效果。

苏家屯任家甸村 那里有四座中波发射塔 曾经在那玩过矿石机 那是个好地方 信号嗷嗷好 以后还会常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了,一装响,用信号发生器,略调小了一点微调,频带落点低了一些,正好覆盖
可惜我们苏南中波太少了 ...

是的 需要调节一下微调电容 提高一下高端频点 这个很容易做到
频率低端靠电感 频率高端靠电容

网友:
做工太漂亮了!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家屯任家甸村 那里有四座中波发射塔 曾经在那玩过矿石机 那是个好地方 信号嗷嗷好 以后还会常去

有空我也去那边试试。你去我说的那个地方试试,看看能不能收到10个台。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我就不评价了,但楼主对收音机的制作过程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让我佩服,

还有望尘莫及的拍摄效果赏心悦目。那些发图只有区区20k,50k连字都看不清的坛友

你们怎么看

网友:
老师的作品总是独树一帜,充满艺术气息

网友(2023-08-23):
组装成功的人来讲一讲,半小时就装完了很好玩,性能也不错比我之前装的7642加cd7368的声音还大,灵敏度也高

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是,音量电位器被扬声器有点档住,正面很难调整,我只好把扬声器反向安装朝后,这样就不太美观

网友:
06        999 KHz     辽宁经济之声             强
与广州电台一样的频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参与讨论,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实验一共做了三种LC输入电路,如下图:

楼主,你测量电感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测量电感的是什么?

电感电容表

网友:
想买一个玩玩,我的数字表测不到电感

网友F:
请问这个表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表好用吗?

挺好用的 也挺准确 适合搞收音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好用的 也挺准确 适合搞收音机用

谢谢,不过也算贵。

网友:
老朋友的作品必须赞一下!漂亮!

网友:
天线绕的挺硬

网友:
套件我买了,性能不错。我这里中波接收环境不好,白天能收几个台,晚上多一些。为道法自然老师点赞!

网友:
楼主的套件不错也便宜,的确应该点赞

网友G:
没啥意思,要玩就玩老锗管再生机或超外差锗管机。单管机也行

网友:
这个做得漂亮,观赏性强,但是声音可能没那么好听,喇叭如果有个小箱子可能好听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啥意思,要玩就玩老锗管再生机或超外差锗管机。单管机也行

68-1来复再生式两管机_清新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3384

网友H:
您好,看到你图片里PCB板有用了2种板,其中一个板少了个电阻。
能提供一下最终版的PCB板图和电路图吗?
多谢大神,一直想做一个用原件少的收音机,放在我的音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看到你图片里PCB板有用了2种板,其中一个板少了个电阻。
能提供一下最终版的PCB板图和电路图吗?
...

你好 拍摄的图片以整体效果图为最终版 局部的图只是为特写一些连接方法 有可能用的不是最终版的PCB 这个机型一共做了4个版本才最终定稿 这个机子属于在售机型 所以不便赠送PCB图纸 只能展示电路图 请您谅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 拍摄的图片以整体效果图为最终版 局部的图只是为特写一些连接方法 有可能用的不是最终版的PCB 这个 ...

在哪售?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设计非常规矩,而且能将经验和智慧溶入到其中,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哪售?多少钱?

闲鱼用户名:童年的收音机
归属地:辽宁

网友(2023-09-25):
引用 楼主:
闲鱼用户名:童年的收音机
归属地:辽宁

为楼主点赞。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可玩性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