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国产厂家高级调幅收音机电路(未能生产)的在哪里了

楼主(2023-07-23):
   记得有个国产厂家调幅收音机电路(未投产的),有详细介绍,貌似本坛也有大师做过,想继续拜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哈。本坛也有
多年前DIY的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首先,这个DIY品并不是原版的超动态、宽频响,其次,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并不高级。原版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是分立元件的,这个DIY品用了模拟乘法器双平衡混频,其它也有改动。“超动态”侧重的是接收信号特别强的节目时收音机不出现阻塞失真,“宽频响”侧重的是通过调整中频带宽改善AM收音机的高频响应。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超动态”无用武之地,毕竟大功率离广播发射塔很近的用户是少数,要实现“宽频响”接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接收频道两个临近频道没有广播,而且几乎听不到干扰的情况才可以把中频切换到宽带。“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的高放是最简单的RC耦合宽带放大,而且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改善中频干扰、镜像干扰的抑制措施,因此超动态机的高频调谐回路并不比联合设计4~6管机更优秀,混频是三极管混频不是平衡混频,抗干扰能力并不好——这个DIY品改成乘法器混频会好一些。
我记得北京牡丹有款收音机产品(已经量产的)是带调谐高放的,那款收音机的可变电容是3连等容可变电容,混频、中放电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带调谐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前端选择性非常好,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除了对同频道干扰束手无策之外,遇到其它干扰时收听效果都明显比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更清晰。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超动态宽频响晶体管收音机——春雷3P5,可以网络搜找。

楼主:
   找到了谢谢哈。本坛也有
多年前DIY的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e=1&tid=699621

楼主:
关于《超动态宽频响优质调幅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2374-1-1.html

更多的资料请参阅坛友“ymwzx”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8695-1-1.html

楼主:
重新制作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1&tid=1775173

楼主:
超动态宽频响晶体管收音机(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CA%D5%D2%F4%BB%FA

楼主:
【参赛】自带作品: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CA%D5%D2%F4%BB%FA

楼主:
学《超动态、宽频响优质收音机》,小改参赛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CA%D5%D2%F4%BB%FA

楼主:
    各位大师之作都很精彩!

楼主:
【超动态】探密:LYZ7205CDT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3%AC%B6%AF%CC%AC

楼主:
(重贴)DIY 宽频响、高灵敏丑机〔仿春雷3P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F%ED%C6%B5%CF%EC

楼主:
重绘春雷3P5收音机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5110-1-1.html

楼主:
DIY改造型春雷3P5三波段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28291-1-1.html

网友:
过度神化了,当个传奇故事听听好了。

楼主:
   可能是当年的水平吧。 杂志也有写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