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理齐根断?

楼主(2023-07-23):
有一草帽管,齐根断了一根脚,请教有无妙招修复?

网友(2023-10-06):
三极管脚用铁丝并不是楼上说的“穷疯了,为了节约那点铜。”实际也不是用的铁丝,而是一种铁镍合金丝,叫作“可阀丝”。这个事情在矿坛讨论过多次了。

网友A(2023-07-23):
引用 网友B:
除了抠出来一点然后焊上,没想出来好招。我大多都是扔了。

文革时,我是初中学生,装2管再生式收音机,

正品,三极管贵,买断腿的便宜,遇到好的,非常不错!

接腿方法:

取一小块胶木板,挖个洞,反过来固定好三极管,肚子朝上,

周围打三颗铜铆钉,对应接三条腿,缺腿的那个用铜丝硬碰在断点,即可!

打胶固定。

网友C:
我的没从根部断,焊上了,测量性能没感觉有变化。

3AG22

3AG22

网友B:
除了抠出来一点然后焊上,没想出来好招。我大多都是扔了。

网友D:
没有什么妙招,书上的说法是把它根部挖出来一点点,刮去氧化层,上锡,焊上漆包线。

网友:
用一根细的铜丝先焊到断点,然后设法固定,不要让焊上的断点用劲,然后引出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革时,我是初中学生,装2管再生式收音机,

正品,三极管贵,买断腿的便宜,遇到好的,非常不错!

这是个好方法。

我在想另一个方法,是不是可以用导电银漆,先把线头固定到断脚上,点上导电银漆,等干了就可以用了。我没试过,只是觉着可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妙招,书上的说法是把它根部挖出来一点点,刮去氧化层,上锡,焊上漆包线。

这是标准的维修方法,但太费事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不会接,换新的吧

网友:
用锡焊上,可行是可行,但参数变化大。一新3AX63J三极管b极齐根断,浸入水中用锡焊上一细铜丝,一次成功,后测量参数,BVceo从前的40v降到6V,彻底报废,只能做三改二二极管用。

网友:
现在买东西非常方便,一般是直接扔掉,除非是实在买不到的,试试如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妙招,书上的说法是把它根部挖出来一点点,刮去氧化层,上锡,焊上漆包线。

40多年前按书上的说法成功过,慢慢试吧,友情提醒:有烫坏PN结的风险!

网友:
断腿的锗三极管 仍然有价值 可以留一些 制作矿石机 收音机时用来代替二极管检波

网友:
我少年时候是,挖呀挖呀挖,断脚露出1-2mm焊锡,那时候视力好,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从根部断,焊上了,测量性能没感觉有变化。

我那时候和你的做法差不多。

我在管脚加封了蜡烛的蜡,但是只是绝缘的作用,没有力的。

网友:
我是先尽量挖原来的引脚铜线,再用非常柔软的细铜丝快速焊接,最后用AB胶封起来,等胶干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锗管现在应该没生产了吧,用一个少一个,能用硅管pnp代替吗?

网友:
當然可以,但要計算偏壓,而電源要找三端穩壓片固定。

网友E:
接过很多个管子,齐根断的最麻烦,特别是那些玻璃底封装的,挖也挖不动。基本做法就是像前面说的用细铜丝来接,这样操作焊点不受力,因为管脚很多都是合金的,不容易上锡,需要选择合适的助焊剂,松香这个时候不怎么好用

网友:
非常简单。用一根小铜软线,再用小刀片把断脚处刮新。用焊锡对小软铜线上锡后再对准断脚处焊接。然后用电胶带缠住三极管外壳固定。我你这个方法,我成功修复过三条腿都断的三极管。

网友:
锡焊引出看运气了。

网友:
67年大概吧,要不就是68年初。有卖断了一个脚的草帽管,看样子像П40*系列,不告诉型号不给测试,记得好像当中那个脚断了的,一毛钱,旁边一只脚断了,可以当二极管用的,大概是五毛钱。狠狠一咬牙,花了五毛钱,买了五只中间断脚的,心里说,只要有一个是好的就赚了。拿回家不敢用烙铁焊,怕烫坏了。把草帽边缘锉两个小口,漆包线缠上一圈拧紧(千万别太紧),对着断头的地方把漆刮掉,断头和漆包线之间塞进香烟锡纸做连接,得塞紧才行,漆包线做基级,另外两个脚插上女孩的塑料头绳(有窟窿眼),防止与锡纸碰上。
弄完之后,有两只做单管来复式响了。

网友:
断面焊接,好弄

网友F(2023-10-05):
引用 网友E:
接过很多个管子,齐根断的最麻烦,特别是那些玻璃底封装的,挖也挖不动。基本做法就是像前面说的用细铜丝来 ...

玻璃封装的3AG1,3AX71等齐根断我也是用焊接法接线,管子泡水里,接线处在水平面处帮助散热,焊锡膏是一定要用的,挂锡后用酒精彻底清洗后就用松香水接线了。最头疼的是3AX21,瓷底座太深,要用铜丝做烙铁头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玻璃封装的3AG1,3AX71等齐根断我也是用焊接法接线,管子泡水里,接线处在水平面处帮助散热,焊锡膏是一定 ...

我倒是没有用水浸,只是用平头钢丝钳夹住,一来固定,二来散热,倒是烙铁头比较麻烦,缠铜丝之类的也试过,铜丝烙铁头处理也有技巧,最好的是只要端头那里上锡,别的地方就让它氧化,这样焊锡就不会粘到旁边部分,我接过的最麻烦的是一只3AD30,它的b脚齐拫断掉,因此,必须从散热板的那个窟窿里把线接出来,在细烙铁头的帮助下,最后接线成功,现在那个管子还在机器里正常使用。

网友:
中学的时候遇到一次锗管断脚,用镊子尖刮断脚处的锈,直到露出了金属光泽,然后用电烙铁在断脚处上锡。再用一根预先上好的锡漆包线搭在断脚处,电烙铁轻轻一点就焊上了。至于有没有烫坏就不清楚了,因为后来没用上这个修复锗管

网友:
我修过多个3AG、3AX的铁脚齐根断,非常麻烦,主要是不容易上锡,上了锡又不能吃力,否在又脱开;
要像1楼下面的推荐帖那样类似方法,使得新接上的一脚引线尽量不吃劲,我是用细漆包线(软,本身也吃不上劲,另外两个脚支撑)。
没有露头的问题(齐根断)就是用刀片一点一点挖出来,只要露出一点点便于老铁头接触到能剐蹭到就行,上锡往往挂不上,用过盐酸老助焊剂,有时用松香也能挂上(先挂松香然后靠烙铁头带锡反复磨蹭,挂上后(包括类似假焊,就是能通电,但一拽就掉了,所以不能吃劲就体现在这里了)就可以通电收听了。

所谓麻烦,是因为有时在上述折腾时又弄断了另外一根管脚,铁管脚真是害人,穷疯了才会节省那点铜,而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低放用铜的,个人认为那是个路线错误;
另外,有些老机器是用彩色塑料套管保护及绝缘的,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工厂焊接时气化的助焊剂有可能就存在于这个小塑料管子里了,后期慢慢腐蚀管脚;二是潮湿的地区小塑料管里会存水汽或凝结成水,铁管脚也会锈断。所以那种套管的只适合干燥地区。
为了美观,绝大多数产品是不会倒装三极管的,而那确实铁管脚比较好的按装方式。

网友:
        把断脚处用刀片刮干净,抹上焊油,用小瓦数20瓦的吧,先上锡,其他两个引脚最好用尖嘴钳夹住散热,用一段比引脚细的柔软铜丝,头部刮干净,抹上焊油,吃上锡,然后对准断脚处,快速焊接上,停留一会冷却后就焊上了。

网友:
把管帽割去,用40号以上细漆包线去漆后用夹子小心绕上多圈,由于原脚是合金,故不管其是否上锡,

只在细铜线上上好锡即可,锡的冷缩热胀力足够强大,压接好管脚。其实新打开管帽,管脚崭新,你

管不管他,仍然是会焊上的。焊接时用酒精棉球疏松包住管体,从不会焊坏管子。

不过打开了管帽后,光照会小许影响偏流,再找个绝缘帽遮阳好点 戴帽前,用散热硅油作

“头蜡“把管芯封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磨掉一层封胶,刮干净后用漆包线焊上,一样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