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问题

楼主(2023-07-23):
本来电动自行车好好的,我拆了后轮换刹车,在拆刹盘的时候大力出奇迹,换好以后,电机不转了,用表测量了一下,居然坏了两个霍尔,从网上买了一个120度41F霍尔组件换上,电机转了,但是无力,电磁噪音还大,看控制器上标的是120度,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不断调整相线。还是一样,最后其中一根相线没有焊好,脱了,居然把控制器里面的MOS管烧了,拆开后测量是一个R6888管击穿,换好以后,电机还是无力,噪音大,是不是我买的霍尔不对?原来的霍尔上面没有字,不知道什么型号,请问怎么修理?电机是48V350瓦的

网友A:
要看原来的编号不能看控制器那个120度。不然麻烦多多

网友B:
要换就换三个咯,留一个干什么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换就换三个咯,留一个干什么呢?^_^

不是一个霍尔,是一个霍尔组件,一个组件就是三个霍尔,看内容不仔细,呵呵,在放大镜的加持下,终于看清楚原来的霍尔了,应该是霍尔不匹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原来的编号不能看控制器那个120度。不然麻烦多多

对,现在终于在放大镜的帮助下看清楚了,是我买的霍尔组件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霍尔,是一个霍尔组件,一个组件就是三个霍尔,看内容不仔细,呵呵,在放大镜的加持下,终于看清 ...

没有实物图片加持,光看文字表述容易使人看漏……^_^

网友:
做事还是那么毛,光顾着大力出奇迹!坏事了吧^_^

网友C:
神人呀!
我们这里叫做:聋子制成哑巴

网友D:
其实现在修电动车的都不会换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现在修电动车的都不会换霍尔。。。。。。。

主要是麻烦,为了那3粒比小米大不了多少的霍尔,要拆很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人呀!
我们这里叫做:聋子制成哑巴

主要是不过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