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最大容量有多大

楼主(2023-07-23):
           前几天我拆了一个坏了的36V30A的卡丁车锂电瓶,拆开后看到是4并10串18650锂电池。每节电池容量是7.2A,4并就是28.8A,所以标30。检查发现有两串的保护板连接线断了而损坏,于是将这两串拆下来改成6串24V用在电动自行车上。在这里我有个离问:18650锂电池容量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2023-12-20):
按着三星的命名规则,这个应该是 2.2Ah 一节的。

7A2 只是个编号

网友(2023-07-23):
标的是瓦时,不是安时。

网友:
一般1500-2500mA是主流,日常超过3000mA的都不多不常见。你说的是W.H
1000mAx3.7v=3.7W.H。

网友:
最大容量是3400MA左右吧   超过就是乱标的了哈

网友:
WH AH 先看清再说。

一般认为容量型最大 3.4AH,也就是松下那个系列。动力型 AH 会小很多

网友A:
每节电池容量是7.2wh   不是7.2Ah   哈。除以电压4V 就是1.8Ah

网友:
电池上写的很清楚:
3.6V、7.2WH,单个电池容量为7.2WH。
4并10串,整个电池组容量为288WH。

用AH表示容量:
7.2WH/3.6V=2AH=2000mAH。
4个电池并联,整个电池组容量为8AH。

以上也可以看出,表示容量最好用WH这个单位,AH不能直观反映电池组的储能能力。

“前几天我拆了一个坏了的36V30A的卡丁车锂电瓶”,猜测这个30A应该是电池组的最大输出电流,与容量无关。

网友:
7.2wh不是ah,这都看不清楚?18650有7.2ah锂电池还没问世

网友:
注意一下单位

网友:
记得18650动力电池容量好像是2700mAH。

网友:
动力电池2500ma/h居多

网友:
看了有标4200ha的,估计虚标了。

网友:
最多的是3200的电池 自己改装的听歌手机电池是松下3200电池并联出来的电池盒 充一次电不间断可以听5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节电池容量是7.2wh   不是7.2Ah   哈。除以电压4V 就是1.8Ah

楼主那是,铁锂  3.6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