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水龙头断丝在不锈钢管里,该咋办?

楼主(2023-07-23):
单位的所有水管都是不锈钢的,但是使用的三角阀和水龙头都是合金的。遇到问题需要更换的时候就是水电工最头疼的事情了。经常性的龙头丝尾那部分断在不锈钢里,一点点的剔除非常耗费时间,一不小心还把不锈钢的丝剔废,丝攻还不好开丝。甚至为了更换,有砸墙的可能。。请问有经验的朋友,如何解决这个断丝取出以及剔除的问题?前提是保持现有的匹配,有何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东西要剔出来还是不难的,我家里也断过,我是用一小截锯条伸进去把断在里面的部分锯两条缝(如果不伤管子的话,螺纹是锯不到底的),然后拿凿子稍微剔一下就下来了,就是很麻烦。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用一个梯形或三角形的钢件,伸进去钉紧用扳手就拧出来了

网友:
,本人没啥好点子,但是有法宝:精神支持一下楼主,顺便声讨用锌合金做龙头的奸商。最好他家的龙头个个齐根断,每个月断一个。把他家地板洗个澡。

网友:
用一个4毫米宽的一字螺丝刀在锌合金与不锈钢的结合部轻轻一敲就碎了。

网友:
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办法,而且不会伤螺纹。不过要准备两个专用的工具,一个是19的钻头,我是用的19的倒角钻头,钻锌合金的东西是非常轻松的,然后是用四分的管丝锥攻一下丝,因为已经钻过孔了,只剩下螺纹内的一些断屑了,也是非常轻松的把螺纹清理好了,主要就是在攻丝的时候,开始的丝一定要攻在老丝里。
对于四分的管螺纹来说,内丝的最小直径在19毫米多一点,用19的钻头把多余的断丝钻掉,可以让后面攻丝环节轻松一些。
这个方法是肯定可以搞好的,不管是怎么断的都能解决,那个网上的所谓断丝取出器并不是什么情况都是好用的,有一些人把热熔管的接头丝口都拧松了都没有拆下来,因为锈得太死了。而且那个断丝取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的头伸得有点长,有人把管子后面顶出一个洞的,那样就真的要凿墙了。
如果买19的钻头是比较贵的,而且还很长,通常的手钻还夹不住,我是买的一套的那个倒角钻头,后面是四分之一英寸的六角柄,只有9元多钱,还包邮。就是那个四分的管丝锥有点贵,不过单位不在乎这个钱的。

网友:
用钢锯片慢慢锯,接近螺纹时用螺丝刀撬。

网友A:
趁着没坏能拧下来的时候全换了。

网友B:
取丝器,再不行就是钻。不过不要图便宜买这种水龙头,如果图便宜宁可买塑料龙头也不要锌合金。要不就买贵点的铜或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着没坏能拧下来的时候全换了。

领导说那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丝器,再不行就是钻。不过不要图便宜买这种水龙头,如果图便宜宁可买塑料龙头也不要锌合金。要不就买贵点 ...

取丝器不行的,材料是后勤统一要求送货的。不能擅自改变

网友:
自己购买取丝器,不会违反单位的规定。

网友:
对于四分水嘴,可以使用16.5mm的钻头,慢慢的钻一下,之后再用小(3*3mm)的合金铣刀打磨头磨出一两道沟槽,磨的时候注意螺纹就好,钢钉伺候剔除……
最好再买一个四分修复丝锥,把螺纹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要剔出来还是不难的,我家里也断过,我是用一小截锯条伸进去把断在里面的部分锯两条缝(如果不伤管 ...

点赞

网友:
b站“米师傅安装”用类似9楼介绍的铣刀,手电钻装铣刀处理一下断在管子里的龙头茬,再大钢钉撬一下就搞定,1-2分钟
快速取角阀断丝

网友:
我也处理过一次,就是用锯条慢慢锯两道槽,感觉到母牙了,就用尖冲子慢慢剔,不难,需要耐心。

网友:
我小区物业取过这玩意,就是用的取丝器,前两天卫生间阀门也断里面了,可恶的是原来开发商安装阀门时是打胶了的,取丝器不灵了,物业就是用的锯条一点点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好了;

网友:
实际上自制一个3毫米宽的凿子(钢性好的一字改锥改制也可以),在断体上凿两条沟子,两沟相距1.0--1.5CM就可以,两条沟轻度凿伤管箍螺纹也没有事情,在借助钢排钉(自制钢锥子)撬动两沟间残块,要费点时间才行。

网友:
锌合金软,用力慢慢就可以弄出来了。
关键是位置不好,弯腰屈膝不行,非得坐地上,前面还有个台盆挡着,工具都不一定下得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