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G665芯片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7-23):
一台采用LAG665芯片的京华JW86磁带随身听,当音量电位器开到接近最大音量附近时,右声道声音突然开始失真,而左声道始终正常。
当音量电位器从最大音量逐渐减小时,右声道又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而左声道始终保持正常。
当音量电位器在其它位置时,左右声道都很正常而且很平衡。
开始以为是电池电量不足引起的,可换了全新的电池后,这种毛病仍存在。
声明一下,同样的磁带和耳机,在其它随身听上播放时都正常,惟独在这台使用LAG665的京华JW86机子上才有此毛病。
因此,排除磁带和耳机的问题。
另外,电解电容故障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因为只是到了音量最大附近时才出现此毛病,如果电容有问题,任何音量大小时都会出现问题。
还有,可以排除音量电位器故障的可能性,因为LAG665的音量电位器是用的单声道电位器,即:用单声道音量电位器来控制双声道的音量,类似于SONY CXA1622芯片。
这是不是LAG665芯片的通病呢?
还是说我手头这台机子上的LAG665是片残次品呢?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右声道磁头线虚焊造成的,重新焊牢后,故障排除。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还是查下电解电容,电解电容不是耦合信号的,是稳定1/2VCC工作点电压的,LAG665 工作时是以1/2VCC为“地”的,磁头放大级和耳机放大级地也是分开的。

网友:
基本上是集成块不良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玩意是直流音量控制,排除了电位器,基本是IC自身的问题

网友:
好多年没看到这个芯片了 ,想起当年的复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玩意是直流音量控制,排除了电位器,基本是IC自身的问题

你是不是美国回来的人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右声道磁头线虚焊造成的,重新焊牢后,故障排除。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这毛病太匪夷所思,如果用喇叭放音虚焊可能失真,耳机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毛病太匪夷所思,如果用喇叭放音虚焊可能失真,耳机也这样?

反正我在检查电路板的时候,用镊子晃了晃右声道的磁头连线,感觉耳机里有咔啦咔啦的声音,重新焊接了一遍,故障就排除了。
有两种可能:
1、右声道磁头连线虚焊;
2、右声道磁头连线与磁头地线的距离过于接近,相当于右声道与地之间并联了一个电容,而左声道磁头连线与地之间距离较远,相当于没有并联电容。
当音量开得很大时,右声道磁头连线与地之间由于有并联电容存在,不仅信号衰减变大,而且频率特性也会变化比较大,引起失真。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665这个芯片当年很多机子都有噪音,本身就烂。记得升级芯片是668,带重低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