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飞机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07-23):
朋友的遥控飞机的充电器丢失,该机机充电电池为7.4伏,容量为2800毫安小时,请问用12伏600毫安的普通充电器充该电池可以吗?

网友:
不能用12V,用8.4V,9V充电器。

网友:
不行的,相差太多!

8.4V,3A,

2A也行。

网友:
无人机的电池一定要用专用的充电器,因为电池对无人机来说,太重要了,一定要稳定才能安全飞行。

网友:
儿童玩具级的可以用8.4V充电器,贵的飞行器充电器都是用专用的

网友:
航模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需要平衡充电器

网友:
玩遥控玩具的,最好买个平衡充电器,便宜的几十块就够了,那个对电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