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一个多重保护汽车电瓶充电线

楼主(2023-07-23):
最近在外面出差,家里老父亲用来给拖拉机电瓶充电的充电器坏了,我在本坛买了一个二手数控电源,但是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做事难免糊涂充电时接错线,所以做了一个多重保护的电瓶充电线。

首先说一下保护功能:电瓶侧未正确接线保护,充电机侧电压过低/电压过高/极性接反保护,电流超过20A保护。

下面说下实现的方法:

一个24v继电器用于检测过压,电压大于16v以上时继电器会吸合常闭端控制断开另一个12v继电器的线圈电源
第二个继电器12v用于检测接线极性,线圈内串联有二极管。当电源电压过低/极性接反时继电器不吸合常开端不往后送电,和第一个24v继电器配合完成电源侧的检测
第三个继电器是12v是输出检测继电器,线圈内串联有二极管,当电压过低/未接线/极性接反时继电器不吸合常开端不接通线路。

两个12v继电器常开触点串联接入主回路,另外主回路内还有一个20A的ptc自恢复保险,当电流大于20A时候自身发热加大切断输出。

两个12v继电器是透明外壳,内部有红色LED可以知道线路的状态,接通时点亮。因为出差在外没有电烙铁所以没有能焊锡(主要是PTC、二极管和导线之间)

以下是图片,

网友A:
继电器用了几个啦,改成自动极性转换啊。

网友:
40元买个充电器
自带识别12V 24V,反接保护
快慢充切换

网友B:
大哥发个图学习下,我也做一个,谢谢。

网友C:
我担心你这个继电器的触头承受不了20A的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担心你这个继电器的触头承受不了20A的直流电流

使用的汽车继电器,40A的标准的。20A只是限流保护20A,一般正常使用时也就10-15A(铅酸蓄电池0.1c充电率,车用一般100-150AH就算是大的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用了几个啦,改成自动极性转换啊。

三个继电器,极性转换的话用2个就够了(但是我感觉如果纯用继电器做急性转换的话上电的一瞬间是会短路的),但是没有过压欠压的保护,而且电源侧没有错接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发个图学习下,我也做一个,谢谢。

网友B:
楼主好,忘了问了用的多大的二极管型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忘了问了用的多大的二极管型号,谢谢了。

二极管的型号决定了开启的最低电压,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大概7.5v左右继电器就会吸合给线路充电,普通整流二极管的话7.8v左右,如果是用功率比较大的白色/蓝绿色发光二极管(这个需要满足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不然会烧坏二极管,按照14.5v时12v继电器工作电流计算,led功率宜大不宜小)电压应该可以抬高到9.5-9.8v。

网友D:
如果接线正确时断开负载再反向接上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接线正确时断开负载再反向接上会怎么样?

因为输出一直会保持,所以反向接上会短路,但是因为有自恢复保险丝限流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反向接上去的一瞬间因为有24v以上电压切电流较大会有很大的火花。这个属于是故意为之,不属于意外接入了。

网友E:
你这个有些复杂了,简单些,电源输出调到13.8V,这是铅酸电瓶的浮充电压,也就是可以长时间充电,只要电瓶不缺水,一般不会坏,然后用一个继电器做个防反接装置,12V继电器串联一个二极管,检测到电瓶正确接入,继电器吸合开始充电,反之,继电器不动作,充电器不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有些复杂了,简单些,电源输出调到13.8V,这是铅酸电瓶的浮充电压,也就是可以长时间充电,只要电瓶不缺水 ...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老父亲六十多了,我怕他会犯糊涂把线接错,另外我给他用的电源是数控颗调压调流的电源(想买个充电机的但是没有合适的)。这种电源可以任意设置电压和限流我也想过只需要检测电瓶是否接对就可以给充电,但是这个数控电源有个设置再输出的过程,过程中间是没有电压输出的,怕这个过程中电瓶的电流倒灌损坏开关电源(只是有这种可能性,但也不绝对)同时考虑到线极性可能接错,刚好手上有24V的继电器所以就不在乎多用一个了,所以就做成了3个继电器的结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老父亲六十多了,我怕他会犯糊涂把线接错,另外我给他用的电源是数控颗调压调流的电 ...

这倒是个问题,有的数控电源是没有倒灌电流保护,我的数控电源就是有次充电没在意,先接的电池,还是反接,烧了一个保险,
不过你可以买个开关电源,调到13.8V就行,我这几天在网上用红包买了几个拿样的60W导轨开关电源,质量还不错,一个才4块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老父亲六十多了,我怕他会犯糊涂把线接错,另外我给他用的电源是数控颗调压调流的电 ...

电源充电恐怕不行,时间长了电瓶就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充电恐怕不行,时间长了电瓶就硫化了

脉动的直流最好,但是现在除非是线性电源才可能是脉动直流吧,如果是开关电源很大程度上不会是直流,再说就是给汽车电瓶补电用的,又不是电瓶车使用(拖拉机是按季节使用的,平时不用很容易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倒是个问题,有的数控电源是没有倒灌电流保护,我的数控电源就是有次充电没在意,先接的电池,还是反接,烧 ...

13.8v的电源不多,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如果60w的话电流4A有点小需要等比较久,而且有些电源过流以后不是降低电压而是直接打嗝输出了。数控电源的话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而且可以根据季节温度需要调整充电电压,根据不同的电瓶大小调整充电速率(关键是我觉得很多成品的充电机应该输出电压都比较高,高的可能都到15v了,这样做容易失水的)

网友:
专业的铅酸电瓶都是三段式充电,一般是12V电瓶恒流充到14.4V然后转到13.8V恒压充电,现在网上买一个也就几元到十几元,电流小些没事,对电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