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之无线调频话筒的制作与调试技巧给初学者

楼主(2023-07-24):
补充内容 (2023-7-24 21:56):
该文有后续,在25楼,烦请版主移图过来合并,谢谢

楼主:
有些制作,明明用普通的3DG6,3DG201管子就可以做出来。而有些坛友则追求高大上,恨不得手上有的高级管子都要试一下。这是一种不好的情结,也收不到成功的惊喜……^_^

楼主:
该文章背后还有一节,麻烦版主贴图到主题帖子里,方便爱好者阅读。

网友:
结构简单是真的,性能较好就夸大其词了。

网友:
过于简单,距离有限。

网友: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啥用途呢?

网友:
这是调频吗 /

网友A:
调频的,发射距离不远,20米左右,

楼主:
世上无难事,只要你有心……
实验成功了,最主要的是提振实验者的信心,排除畏难的情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频的,发射距离不远,20米左右,

没看懂,这怎么频率调制,幅度调制我敢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怎么频率调制,幅度调制我敢信。

音频--------晶体管工作状态----级间电容

网友:
当年做过几个,还用电视机接收。

网友D:
以前装个这电路,调试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装个这电路,调试是关键

你是怎样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音频--------晶体管工作状态----级间电容

恕我无知,就像现在9018这种辣鸡管(暂且称之为辣鸡管),be结正偏,大约1p,bc0偏1p多一点点,反偏5V时1p,反偏10V时比1p小一点点。
输入得是什么样的幅度才能让极间电容变化来调频……

就好像供电3V和供电1.5V时,振荡频率就大不一样吗?

网友:
干扰较大。不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恕我无知,就像现在9018这种辣鸡管(暂且称之为辣鸡管),be结正偏,大约1p,bc0偏1p多一点点,反偏5V ...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0469be&scene=27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M2NzUxOA==&mid=2651575299&idx=2&sn=0fad4e29050bb868aed8b551 ...

谢谢了,还是理解不能。
如果振荡回路里有变容二极管那样幅度的受控变化,能理解;BJT的想象不到,因为就像以前做的120M振荡器,工作点变化时,没有观察到可见的频率变化一样,因此才无法理解这里说的能影响极间电容,能如何影响,看来必须得动手搞一搞才行了。
还是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还是理解不能。
如果振荡回路里有变容二极管那样幅度的受控变化,能理解;BJT的想象不到,因为 ...

既然刊登了如此多的电路形式,音频调制方式看上去是调幅,其实一定有频率调制的成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恕我无知,就像现在9018这种辣鸡管(暂且称之为辣鸡管),be结正偏,大约1p,bc0偏1p多一点点,反偏5V ...

谐振回路的总电容不过20多PF,极间电容随输入端音频电压的波动变化1%就能产生约40KHZ的频偏,而FM调制频偏100%调制度时频偏才75KHZ。

我高中时做过类似的电路,我做的是两管的,音频加了一级放大。当时调试时感觉声音是有点小,但是能听得清楚;频率不太稳定,毕竟用的是拖尾天线不是拉杆天线。文中提及三极管选用不见得9018这种超高频管才是最合适的,我想有些道理——用特征频率低一些的管子说不定调制度会大一些,也就解决了声音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谐振回路的总电容不过20多PF,极间电容随输入端音频电压的波动变化1%就能产生约40KHZ的频偏,而FM调制频 ...

好家伙,我觉得那就是接收机调幅抑制比不够的结果,足够了就没声儿了。
我暂时理解不了,还是先不瞎纠结了,等我仔细学习实践一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M2NzUxOA==&mid=2651575299&idx=2&sn=0fad4e29050bb868aed8b551 ...

神奇的D40,寻找了多少年啦,到现在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恕我无知,就像现在9018这种辣鸡管(暂且称之为辣鸡管),be结正偏,大约1p,bc0偏1p多一点点,反偏5V ...

文中已经说了9018不如3DG6。读书不认真呀。
这个电路,如果你示波器测试,会测出调幅波,也会看到调频波。

网友:
不懂电路,C4是把三极管信号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怎么频率调制,幅度调制我敢信。

音频信号改变三极管极间电容,从而实现调频。20多年前用3DG201做了一个,带低频放大的,放到厨房,水龙头滴水的滴滴声都能清晰的传到收音机里,放个机械表在话筒边上,机械表的滴答滴答声也能清晰的传到收音机里,声音特别干净,没有一丁点杂音,当时感觉非常的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制作,明明用普通的3DG6,3DG201管子就可以做出来。而有些坛友则追求高大上,恨不得手上有的高级管子都 ...

说明你还不是老手,虽然普通的3DG6,3DG201管子可以做成功,但是性能大大不同。 没有

网友:
20多年前第一个覆铜板用三氯化铁蚀刻的就是这个调频无线话筒,放在窗外,用收音机可以收听大街上人们的说话,就是易偏频,等会儿就得拨一下电感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神奇的D40,寻找了多少年啦,到现在都没找到。

TB上应该有

猜测,D40像是SS8050"高压版"

网友:
最简单的电路,连音频放大级都省了。中学时做过两管的,一只管子负责音频放大,一只管子震荡发射。
电路简单易做,只要元器件没问题,焊好接电就能正常工作,调节电感使频率落在FM范围就行。我那时用的是3DG6,3V供电拉距离大约100m,音频灵敏度很高,周围声音尽收耳中,只是频漂严重,时不时要调节收音机,人靠近时也会漂。
这个电路是又调幅又调频,基极电流的变化引起集电极波形幅度变化,BC结电容跟随音频信号变化,影响震荡频率形成调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神奇的D40,寻找了多少年啦,到现在都没找到。

几年前坛友揭秘了,2053。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些制作,明明用普通的3DG6,3DG201管子就可以做出来。而有些坛友则追求高大上,恨不得手上有的高级管子都 ...

这种简易单管无线话筒频漂严重,能用到你抓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几年前坛友揭秘了,2053。

有没有D40的数据表或规格书,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D40的数据表或规格书,谢谢!

你这个问题等同于“有没有奥特曼的身份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简易单管无线话筒频漂严重,能用到你抓狂。

实验作品,而已^_^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问题等同于“有没有奥特曼的身份证”

  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简易单管无线话筒频漂严重,能用到你抓狂。

减少频偏,唯有增加一级倍频,

网友:
用Multisim12仿真简易FM无绳话筒
好像是被25Hz过调制的AM波,虽然是AM调制,这个调制频率一般的AM收音机可能无法解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D40的数据表或规格书,谢谢!

搜2SC2053.PDF就有了

楼主:
我做无线话筒实验,比这个电路早。
好多年了,记得我是用3dg12管子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时候,记得 东莞 叶贵强 的电路是最简单的,一个线圈,一个三极管,一个可调电阻,一个驻极体麦,几分 ...

能不能发个电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