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变换波形请教

楼主(2023-07-24):
全桥PWM输入时,有一种状态是四个管子都不导通,但奇怪书上却认为此时四个管子的Vce压降均为Vi/2。没想通为啥是这样,谁知道麻烦给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书上没说是1/2呀

网友A:
三极管漏电阻分压的结果。

楼主:
在4个管子都关断期间,变压器原边输出为0,即两个电压之间的差值为0,自然理解为Vi/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漏电阻分压的结果。

图上仅仅是三极管,实际中很可能是MOS管,用漏电阻解释似乎不一定能讲得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4个管子都关断期间,变压器原边输出为0,即两个电压之间的差值为0,自然理解为Vi/2了。

您想简单了,关断后变压器原边电势可不是0呢,副边还在续流,磁通还在变化,凭什么原边电势为0呢?

楼主:
另外一本书上看到也是零电平

网友B:
好像是 参考点选取问题。
例如:24v还是±12V。
24V 时,参考点为 负电压,4是开关都关断,为1/2--------------12v。楼主不理解。
变换一下,±12V,参考点为0v,4个开关管都关断,初级得不到供电,不就是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 参考点选取问题。
例如:24v还是±12V。
24V 时,参考点为 负电压,4是开关都关断,为1/2-------- ...

Vi的正负取24V和0为例,针对4个管子都断开时,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各管的Vce管压降为何都是Vi/2,怎么来的 ?
第二,变压器初级究竟是不是0 ?

网友:
24V和±12v是一样的呀,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参考点不一样。
你把24v理解为串联的2个12v

楼主:
我不关注参考点,我是想搞清楚各管的Vce管压降为何都是Vi/2

网友:
4个开关管都关断,高阻状态,是1/2Vi也罢,又或者是其他值,不影响电路的性能呀!这个时候4个开关管都不向变压器提供能量。

网友:
初级开关管截止期间,次级电感续流电流流经次级两个线圈,线圈电压为0,那么初级线圈电压也应该为0.

楼主:
初级电压为0应该没问题。书上提4个管的管压降为Vi/2,看起来应该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电压为0应该没问题。书上提4个管的管压降为Vi/2,看起来应该是错的

可以为0可以为vi当然也能是vi/2。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电压为0应该没问题。书上提4个管的管压降为Vi/2,看起来应该是错的

4个管同时关断两管串联那么怎么算这个压降当然就是vi/2了3个管串联就是vi/3。当你接入测量设备如指针表那这个电压很可能是0V或者是vi,接入数字表由于10M的输入阻抗测出的值随测量的点不同可以是0V到vi间的任意值

楼主:
没明白,最好仿真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最好仿真一个试下

四个管子都关断,中点成悬空状态,对地电位是不确定的。

楼主:
虽然不确定,但几个管子一致,电压一样,一相减输出应该还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