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s 256g 无锁 换屏 600顺丰到付

楼主(2023-07-24):
iphone xs 256g
河南
iphone xs 256g 家人自用 换过屏幕 面容不好用了 电池78% 建议更换 一直贴膜带壳使用 成色还可以 四周无磕碰 屏幕拍照的时候把膜揭掉了 机器单机无配件 600元顺丰到付

补充内容 (2023-7-24 13:35):
已出6楼,谢谢关注。

网友A:
"面容不好用了"————这啥意思??触摸?

网友:
要是500就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容不好用了"————这啥意思??触摸?

面容失灵,屏幕都正常。

网友:
问下按键拍照是否正常,摄像头是否有进灰(拍照有斑)

网友B:
就是人脸解锁开屏失灵呗,可能是摄像头问题

补充内容 (2023-7-24 12:09):

扫码人脸支付也不行了,只能用指纹支付

楼主:
确认,见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容不好用了"————这啥意思??触摸?

解锁用的 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人脸解锁开屏失灵呗,可能是摄像头问题

补充内容 (2023-7-24 12:09):

XS 没有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