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

楼主(2023-07-24):
大家好!请问一下4片机德生9700DX的中波接收性能怎样?还有和9700相比,那个更值得入手,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德生R9700DX机的中波灵敏度选择性优于传统二级中放机。只是机身薄,采用薄型25欧喇叭,声音单薄。该机主打二次变频短波。对于无需读频率的收听者,绝对是首选款。比较省电。可外加短波天线放大器。修了十几台,感觉另件不够结实:电源开关,耳机插座(11针),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四连咔咔响。
9700有电视伴音段,适用校园广播,这个功能R9700Dx没有。

网友B:
德生9700是短波王,主打不是中波;德生9700DX中波看看后面的说法。
=========================================================
德生于2002年发布了9700DX,是在1997年的9700的基础上五年磨一剑的新产品,无论做工 音质还是性能都有了质的提高,是一款经济实惠,性能强大的国产好机。 虽然是手调机,但是9700DX定位是高级爱好者机,因此它随机附件相当丰富,笔记本式保护皮套,外接6V稳压电源,外接短波天线,立体声耳机等一应俱全。9700DX整体是平板式设计,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充满阳刚,有银色黑色两种颜色。刻度背景是黑色,字体是镂空的透明设计,对比鲜明易读,尤其是背光灯的设计是一大亮点,可以说在中外便携指针机独树一帜 值得点赞。支持常亮或者自动延时关闭。背光点亮的时候,刻度字段会被‘点亮’像是有8段LED字体显示的效果,很醒目。要说不足的,如果能在刻度底部也适当增加照明会更好,这样整体上会更均匀。机械波段开关位于刻度盘下,开关钮子选材或者设计并不好,对于这个常用功能开关,一定要耐久,而9700DX的塑料开关表面使用久了会掉漆发白很是难看。9700DX的右侧面有调谐转盘和音量电位滑块。对于全波段手调机,调谐使用转盘意味着只能使用拇指或者食指侧面调谐,操控精度很难保证而且吃力,这个设计不大符合使用习惯,如果能使用常规的旋钮调谐就完美了,或许德生是为了简化拉线系统降低Z高度才使用转盘的吧。由于拉线有滑轮支撑,调谐阻尼还算可以但是用久了还是得适当润滑。左侧有外接天线插口,灵敏度开关,音调开关,耳机插口,外接电源插口和电源开关, 非常齐全。

作为五年磨一剑的拳头产品,电路设计一定有独特的地方。9700DX的早期版本有4枚集成电路,调频前端TA7358, 中放鉴频LA1260,立体声解码TA7343和功放CXA1622M。后期版本简化为了3枚集成块,使用TA2111代替了LA1260和TA7343。个人还是推荐玩早期版本主要因为LA1260是高性能的芯片。以下分析以下9700DX的电路设计。 调频头使用惯用的TA7358,这枚芯片廉价但是性能强大,平衡混频,变频增益高动态好等优点,国产机大部分和一些洋机都有广泛采用。调频信号输入使用带通滤波器输入高放级,因此省略了一联LC选频调谐而使用了两联调,中频耦合输出后经过三极管预中放和滤波后送入LA1260做中放和鉴频。由于是指针机,德生还设计了抑制频率漂移的AFC措施,原理是利用鉴频输出作为控制信号控制接入本振回路的变容管,从而实现稳频的作用。LA1260是一枚优秀的集成电路,它内部含有中放鉴频,调幅高放混频,OSC,检波,调谐指示,AGC等电路。这枚三洋芯片信噪比很高,鉴频失真小,调幅本振有独特的电平控制设计,可以使得本振振幅很低从而降低本振的谐波辐射干扰,使得信号更纯净背景更安静。芯片内部还有完善的高放和中放AGC措施。调频鉴频输出和调幅检波输出分别独立开来,便于后续音频电路分别处理获得调频和调幅的音质需要。立体声解码使用常见的台式机才使用的TA7343芯片,这枚芯片失真非常小0.08%,立体声分离度达45db。德生对于立体声信号输出的处理还算考究,并没有使用简单的电容滤波,而是设计了LPF低通滤波器滤除15Khz以上的高频干扰,使得立体声音质更纯净更好听。这个设计在台式机是比较多见的,用在便携机上还是值得点赞。 调幅部分是全波段机设计的重点。虽然是二次变频机,但是德生只是短波使用了二次变频改善镜像抑制能力,中波部分仍旧是一次变频,并使用LA1260做变频。很多爱好者反应9700DX的中波表现一般,由于中短波公用可变电容连,因此想通过重新统调尝试改善是不可能的。从LA1260的技术手册得知,中波的灵敏度与本振振幅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增加本振线圈抽头圈数从而适当增加中波灵敏度。这个办法理论可行,不过我还没有尝试。短波采用二次变频,10.7M一中频,455K二中频。短波输入LC槽路选频和本振一一对应。5个输入RF电感覆盖10个短波段,通过切换抽头接入而改变电感值,这是一个巧妙经济的设计。一本振频率由晶振保证,这个做法也是常见的。LC槽路选频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有提到过,他的好处是有很高的Q值,对有用信号放大增益高同时可以压低带外干扰。第一变频没有使用平衡混频,使用常规设计由场管2SK544担任,输出10.7m中频耦合到预中放双栅管2SK133的G2极,G1接LA1260输出的AGC信号从而实现放大增益控制。第二次变频 中放检波都由LA1260内部完成,二本振由可变电容控制。

检波信号输出到TA7343直通到功放级放大输出。 功放级使用索尼CXA1622M,这枚芯片用BTL模式推动喇叭,功率充沛,失真小。在插入耳机的时候自动切换为OTL模式实现双声道驱动。同时它还支持电子音量控制,从而杜绝了音量电位器磨损带来的杂音。9700DX使用77mm大喇叭,声音洪亮失真小,适当打磨功放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
咱们说说的德生9700系列的优缺点。
9700是最初的机器,体积比9700dx小,同样多波段收音机,但是9700多了电视伴音功能,这在90年代非常实用。9700dx的体积最大,也目前唯一在售的德生二次变频指针机。指针的的优点:省电,方便,简单,缺点是短波分成几个波段,虽然调谐容易了,但是缺了很多频率,另外波段开关经常拨动,容易损坏。
对于9700系列来说,9700dx的体积最大,所以喇叭直径也最大,我们知道电压对收音机灵敏度并没有什么提高的作用,但是电压高能提高音质,所以这款相比于其他的收音机音质是最好的。但是超薄的机身对音质有限制,和台式机那种厚机身比,9700dx的音质就显得太差了。
9700的调频是不是立体声,目前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个系列有三款两节电池的小型机,9701和9702和9710,这三款都是1999年左右的机器,目前没有新机,都是老机器。但是只有9701的调频不是立体声的,其余的都是。
限于体积,喇叭比较小,而且两节电池电压不如那种四节电池的,所以音质也差,很多人的评论,9700dx的底噪最小,但是那是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明显。
根据德生收音机的介绍,钟控数字显示频率的9702和其他四款的电路不同,实际使用更方便,我曾经用过凯迪微型数显机,以及凯迪848,凯迪9702,凯迪kk9,破冰者。这些数显机有些机器的数显对中波有影响,甚至有些因为没有处理好屏蔽,显示器对中波干扰的声音非常大。但是德生9702我用过5台,没有一台有底噪干扰的,说明德生处理屏蔽处理的好,相比之下,凯迪的机器我用过几十个,kk9数显我也用的超过十个,就算屏蔽做的很好的,底噪也比德生9702的大。
9710我没用过,9701和9702一样的底噪。通过说明书,9700系列的灵敏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9700dx体积大,磁棒也长些,拉杆天线也长些,这些都能提高灵敏度。
实用性来说,9702的实用性最大,优点:短波分成两个波段,方便使用,采用齿轮减速,寿命长,准确性高,比拉线的好。显示用数字,直接,下次找这个台一步到位。采用按钮电源开关和波段开关,几乎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生9700是短波王,主打不是中波;德生9700DX中波看看后面的说法。
==================================== ...

德生9700DX,我有一台,喇叭声音不错;

接收电台蛮好,国产算不错了!

就是调台时,方向相反,不习惯!

网友:
9700DX的中波接收灵敏度较高,跟传统分立件老机如红灯754相比差不多,但是背景噪声相比分立元件机器偏大一些,这应该是集成电路中波机的通病吧。

如果仅为了听中波,建议用分立晶体管机。9700DX的中波是其最弱的一项了。

网友:
德生9700无论中波短波还是调配,都弱于9700DX的。也就是说9700DX是全面升级版本,也是德生经典机型,至今仍然在生产销售。

所以二选一的话,肯定9700DX。

网友:
9700太早了 留存下来的波段开关都开始不在状态了 9700DX目前已经有三个版本了  第一版和第三版差别最大
但是9700DX的操作是最直观的 目前用的德生PL398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R9700DX机的中波灵敏度选择性优于传统二级中放机。只是机身薄,采用薄型25欧喇叭,声音单薄。该机主打 ...

说的很好,加分点赞!

我也有一个9700DX,说的不错!

楼主:
准备鱼上入手一台,卖家说两对电池只能挺两天,我严重怀疑这机器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鱼上入手一台,卖家说两对电池只能挺两天,我严重怀疑这机器是不是漏电了?

测一下静态待机电流就清楚了。

网友:
显然要选德生9700DX。20多年前生产的9700恐怕找不到新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静态待机电流就清楚了。

我还没有买,听卖家说我怀疑这机器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德生9700是短波王,主打不是中波;德生9700DX中波看看后面的说法。
==================================== ...

现在的德生还是用40年前的日本集成电路?

楼主:
9702是二次变频吗

网友:
德生的二次变频模拟机就那几款,9700,9701,9702,9700dx,971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德生还是用40年前的日本集成电路?

模拟机哪有什么新的芯片?
再说了,德生9700DX都已经发布二十多年了。设计应该还靠前吧,哪里是现在?

网友:
德生9700/dx/01/02/10都是短波二变(仅限短波),但是变频思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像指针的那些,全都是先不调谐,每个波段配一个晶振本振做一变,取差值产物,然后再调谐,送进LA1260的RF in,利用IC的本振做二变,所以它们短波的度盘和中波是反过来的。

但是9702完全不同,它要用液晶屏显示频率,要实现这个功能需要读第一本振的频率,减去第一中频获得实际频率。所以9702需要第一变频是调谐的,这就带来更多的需求,比如:它用的差分振荡器做第一本振,为了更稳定;用了两只JFET(2sk544)做平衡混频;经过10.7M晶体滤波之后,再用10.245M的外置晶振配合LA1827内的本振二次变频,差出455K。这种形式(只是说电路形式)更复杂些,按说那个JFET平衡混频,调试好了效果可以很好,至于它有没有下那么大功夫搞,这不好说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机哪有什么新的芯片?
再说了,德生9700DX都已经发布二十多年了。设计应该还靠前吧,哪里是现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就算德生比较新的型号,也有10年以上了,没最新设计的产品。

网友:
9700DX除了中波不如9700外,其他的无论是款式、工艺精致度、性能,还是音质、使用手感均超过9700。

网友:
两块钱收了一个9701,这个机器的效果和9702比差的太多,同样在6到18兆赫的范围,9701缺失的太多了。这个机器拿到手后,除了外壳比较惨,就是波段开关不灵。

网友:
如果你听中波,那么不要选择德生9700dx,中波整体很一般,9700dx没有9700中波好。9700dx中波设计不好,还在包装盒写着挑战半世纪同类收音机,有些吹。

网友:
9700DX从上市至今有版本更替,以前的是4芯片机型,中波一般,这款机型主打的是短波,调频也还可以。后来改成三芯片的没有使用过,性能不知。

楼主:
最近我同时入手了9700和9700DX,经过实际对比,调频接收9700明显胜出,在不拉天线的情况下,我这里可能清晰的收到10个台,9700DX也可能收到,但是底噪音明显,有几个还听不清。中波方面,弱台接收9700DX胜出。晚上可以收到很多台,9700接收中波就明显下降了。短波方面大致相当。另外中波接收我同时也和大红旗804做了对比,灵敏度方面9700DX明显胜出,但是底噪音明显。804虽然灵敏度不及,但是是背景干净,特别是短波接收,底噪音几乎没有。很纯静。我想这是老机器分立元件的优势所在。

楼主:
就9700DX,9700和老机器大红旗804,它们各有优劣势。

网友(2023-12-18):
都2023了,两台都不建议入,效果都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R9700DX机的中波灵敏度选择性优于传统二级中放机。只是机身薄,采用薄型25欧喇叭,声音单薄。该机主打 ...

老师,9700DX        这个机器的可变电容是什么型号的啊?    没有相关资料写它是多少P的,看着好像是4联。

网友:
我手里有9700dx,同时手里还有 PL-380 ,调频的收听效果 380 比9700DX好很多,相邻很近的两个台 9700 有的时候分不开会混在一起,而380不会。
在中波方面9700感觉不错,但是380在搜台后感觉比9700DX台数多2-3个,不过有的台是噪音不是广播。

380比9700DX方便携带更轻巧,天线也更短,所以我把9700DX放家里了380带身上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