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修理

楼主(2023-07-24):
我妹妹家的摄像头上的灯不亮,当然也无信号。电源灯亮,我妹妹说:开始只是碰了一下电源及其它东西后就不行了?我不知道电源线定义,上面怎么有48V电压的?这种摄像头用多少∨电压供电?网线边上还有电源插头,正常的机器这个头有电吗?我测的无电。

补充一下,刚发完帖子后才发现电源上已有标识引脚电原了,昨天晚上没有仔细看 加上万用表笔太粗了测不到位。

网友:
监控摄像头一般用12V直流供电,这个真是特殊了!

网友A:
48V是POE供电,简单理解为网线供电,使用棕色,白棕两根线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poe供电是48V,普通的电源是12V。

网友B:
只是碰了一下电源及其它东西回答的太模糊,我认为要插poe那个孔,但是楼主妹妹显然动了网线后忘记从哪个孔拔出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碰了一下电源及其它东西回答的太模糊,我认为要插poe那个孔,但是楼主妹妹显然动了网线后忘记从哪个孔 ...

我妹妹说是动了插排(插排也插了好多其它电器的适配器)然后就不行了。我问有没有拔插过这些插头?答:没有(当然不排除后面有没有人动过)。她们什么不懂不能怪。

不要用我们的理论思想去回答问题。我也只能一字不漏地把我知道的在这里写上。

我都怀疑其他人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是POE供电,简单理解为网线供电,使用棕色,白棕两根线给摄像头供电。

应理解为,细线长度长就用48V供电?像我们现在用直流800KV的意思。

网友C:
这个POE电源是给摄像头提供48V供电的,需要占用4根网线,LAN口是接录像机或交换机,,POE口是接摄像头的,不通电要测48V是否有电压,然后测POE到摄像头的网线8根是否全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OE电源是给摄像头提供48V供电的,需要占用4根网线,LAN口是接录像机或交换机,,POE口是接摄像头的,不通电 ...

刚让我妹妹试了一下,直接用电源接摄像头,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正常接法不会亮。

网友:
48V非标poe,12v点不亮.有供电就是正常,1236是网络。接触不良就会网络不通.电源poe口一条8芯网线插摄像头,lan口插光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让我妹妹试了一下,直接用电源接摄像头,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正常接法不会亮。

摄像头要接POE口,然后LAN口要接交换机或录像机,如果供电正常就会工作,除非摄像头损坏,如果摄像头有12V供电插口,也可以给插口接入12V/2A的电源,然后摄像头网口直接接入交换机或录像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要接POE口,然后LAN口要接交换机或录像机,如果供电正常就会工作,除非摄像头损坏,如果摄像头有12V供 ...

过程:有一个电信的猫(有无线功能)路由器一体机,4个输出端,一个电话端。48V供电插入、摄像头输出线也是插在同一排的接口上的,简单的说:就是路由器输出的插口插上这些东西的。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要接POE口,然后LAN口要接交换机或录像机,如果供电正常就会工作,除非摄像头损坏,如果摄像头有12V供 ...

看配的电原是48V的,接到路由器里,摄像头是接在路由器输出口上的。
        这个48V经过了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程:有一个电信的猫(有无线功能)路由器一体机,4个输出端,一个电话端。48V供电插入、摄像头输出线也 ...

摄像头接入路由或交换机都一样,检修过程是一样的

先看摄像头网线口电源绿灯是否亮起,不亮,检查电源,亮起,检查网线口黄灯是否闪烁,不闪,检查网线是否全通,接口是否插对,这是一般网络摄像头的简单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配的电原是48V的,接到路由器里,摄像头是接在路由器输出口上的。
        这个48V经过了路由器的。

摄像头48V、24V、12V供电都有,但内部还是有DC-DC转成5V、3.3V、1.8V、等电压,楼主有万用表不妨打开摄像头测量一下内部输入、输出电压,才能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48V、24V、12V供电都有,但内部还是有DC-DC转成5V、3.3V、1.8V、等电压,楼主有万用表不妨打开摄像 ...

主要是我现在不在现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