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收音机的输入回路和本振采用的是空心线圈?

楼主(2023-07-24):
如题,本人小白,我理解的要提高Q值,应该减少线圈长度和电容值,在线圈中间增加磁芯可以提高Q值,但是为什么很多机器采用的是空心线圈呢,比如这台索尼6800。

求朋友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所有磁芯插入线圈均会造成线圈Q值的降低,不管是再好的磁芯都不能提供线圈的品质因数

频率较低时使用磁芯可以大幅度减少匝数,线圈的电阻减小了谐振回路的Q值就会提升,Q值的提升是减少匝数带来的

频率越高线圈匝数越小,线圈内阻对Q值的影响越小,一般认为超过30兆赫磁芯的正面作用已经可以忽略

网友B:
这是FM线圈,也有用磁芯的2~3圈。

网友C:
你这个波段是 FM的还是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波段是 FM的还是短波???

谢谢回复,是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FM线圈,也有用磁芯的2~3圈。

带磁芯不一定比不带磁芯要好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磁芯不一定比不带磁芯要好是么?

是啊。磁芯在几十kHz能大大提高Q,因为高磁导率可以大大减少铜线长度和损耗。高到100M就很少有磁芯能提高Q了,因为磁损更大了。然而,确实还是有些磁芯在100M还可以的,只是很难找,也很贵了。我以前在一家国外磁材公司网页上看到过他们有用于上GHz的磁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磁芯不一定比不带磁芯要好是么?

在FM频段需要导磁率很低(比如5)的磁性材料,而其有效导磁率则更低(往往在2以下),对减少匝数的作用并不大,而且还会增加磁耗,因此Q值不一定比空芯线圈高。这是许多收音机用空芯线圈的原因之一。

但用了磁芯(特别是螺蚊磁芯)后调节电感量会比空芯线圈方便一些,耐机震能力也会强些。

网友:
FM的话一般 匝数比较少,并且对磁芯要求高。用普通磁芯损耗大,要高频的。用高频磁芯就2-4匝,不用磁芯就是5-7左右。Q值相差不大。

对于中波AM,是用磁芯的Q高。对FM来说差别不明显。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过去12频道的黑白电视机的调谐线圈里就是铜芯,微调就是调铜芯在线圈里的位置

网友:
普通磁芯大多只能工作在几十MHz,100MHz左右的FM,空心线圈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磁芯插入线圈均会造成线圈Q值的降低,不管是再好的磁芯都不能提供线圈的品质因数

频率较低时使用磁 ...

正解........

网友:
同一个牌子的几款收音头,有用空心,磁芯的,铜芯的,这样看来估计是各有优缺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