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做交流220V电源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23-07-24):
准备用红色LED做交流220V电源指示灯。
查资料,红色LED的电压降约为1.8V,最大工作电流20mA。对于220V电源,二极管的电压降可以忽略不计。实际的交流电压230V以上。
按220V计算,用了两只27K的1瓦电阻并联,电阻值是13.5K。
为了醒目 ,三个红色LED串联,电压降忽略不计,根据计算,流过LED的电流应为I=U/R=220/13500=0.016A=16mA,小于20mA,发光二极管应该很亮。
但实际接在230V的交流电源上,LED很暗。
因为实际上是半波整流,所以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测量电流,只有大约2.2mA(分别用两个数字万用表测量)。
不用质疑电阻值,我用的两个红袍电阻(功率1瓦的两个27K电阻,都事先测量过阻值)。
虽然是半波整流,但发光二极管不应该这么暗。
另外,如果是一个二极管,电流大约是0.9mA,如果是两个二极管串联,电流大约是1.7mA,三个二极管串联,电流大约是2.2mA,也就是说,串联越多,电流越大。发光二极管是串联不是并联,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还是我哪里计算出现错误?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感谢各位,原因找到了。
感谢 @onesword,一句“反向击穿了”,提醒了我。查资料,才发现原来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5~6V,只所以没有损坏发光二极管,是因为有限流电阻。
还是上了一般插排上LED电源指示灯的当。因为一般插排的电源指示灯基本都是一个LED串联一个电阻。因为电流一般只有1mA左右,所以能用。我也就想当然地用减小限流电阻阻值的方法提高电流,完全忽视了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的问题。
但我要求的是高亮度,大电流,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问题就导致了我前面的结果。
串联了一个1N4004后,灯比较亮了,测量电流大约7.3mA。
按我前面的计算,电流应该是16mA,因为是半波整流,电流减半,应该8mA,和测量结果基本相符。
亮度还不够我的要求,但手头没有阻值合适的大功率电阻。准备用手头一个容量为0.68μF的电容再串联一个1.2K的电阻做成阻容降压。
0.68μF电容在50HZ频率下容抗是4681Ω,再串一个1.2K的电阻,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应该是220/5881/2=18.7mA。
试了再说。
顺便说一句,查网上资料,有说不需要串联整流二极管, 有的说需要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但都没有说是因为发光二极管反向耐压低,需要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我的插排指示灯太亮,我都是用500K电阻替代原厂电阻,亮度正好,不刺眼,还耐用

网友:
27k电阻还并联,led挂了吧,一般都用100k以上

网友:
买高亮蓝色LED,串几百k电阻都很亮。

网友:
如果串接一个二极管做整流的话,电阻选110KΩ
如果不串二极管,直接用电阻,用470KΩ
这是我们用红色方形或者草帽型LED作插座的通电指示灯的选值,供您参考。

网友:
串联是电流减小,不会倍增。

网友:
LED作为220V交流电的电源,普通的LED一般使用120K以上的电阻,高亮度的LED多数使用180K以上的电阻,,甚至使用330K以上电阻,电流很小就可以亮度不错。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我用第三种,前一种会闪

网友:
我改造老式插排的指示灯一般都给LED串一个四分之一W510KΩ电阻,亮度刚刚好。测量过几个品牌的插排,串的电阻从150K到300K的都有,不过只要是串16分之一W电阻的都烧了。

网友A:
大红袍呀,就这么用来点灯,好奢侈

网友:
我的方案是0.022UF涤纶电容串15K电阻,再全桥整流,供LED。低功耗,高可靠

网友:
因为反向击穿了,你用直流档测交流,结果就奇怪了。另外,万用表测非正弦波,结果未必可信

网友:
没看到整流管,串一个试试;那电阻用一个已经很亮了,或把那2个电阻串联接入试试,接整流管的话限流电阻还可以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红袍呀,就这么用来点灯,好奢侈

因为这些大红袍对我来说现在没多少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