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小功率放大时的输入输出导纳

楼主(2023-07-24):
各位坛友

正在搞FM-AM分立元件收音机,但对高频状态下输入输出方成的导纳知识非常有限。如2SK241

我没有能力搞“高精度”运算,只求得到大致结果。如果从这个要求出发,是否可以权且将bos及bis看成是影响输出或输入阻抗的唯一因素(以100MHz为例)?

如果此观点能成立的话,那是否就可以把2SK241的输入阻抗当作500欧,而输出阻为为1.1K?

谢谢。

网友A:
楼主,晶体管在高频下使用必须考虑其分布电容(因晶体管制造所用的材料及工艺上的离散性),即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反馈电容,尤其是反馈电容影响最大。在计算和分析高频放大电路时,为了便于分析计算一般都化成等效电路,即 混兀等效电路和Y等效电路,这两个等效电路就是把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均化成导纳计算,即电阻化成电导表示,电容化成容纳表示,其数学表达式电导为实部,容纳为虚部。总之,高频电路的分析计算要用到很多的数学知识,特别是虚数必须要学好,否则就不好分析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晶体管在高频下使用必须考虑其分布电容(因晶体管制造所用的材料及工艺上的离散性),即输入电容、输 ...

你好。尽管不是直接回答,但好象已经解决了我提的问题。

因为我准备用2SK241,它的容性导纳特别低。从图上看当GS电压为5伏时gos只有bos的十分之一,输入特性也与此相仿。这或许就能直接用bos及gos去估算输入输出阻抗了。

不知能否成立?

网友:
场效应管只需要知道yfs一个参数即可。

其它参数都是无用的。

网友:
K241好像里面有两个场效应组成。

网友:
考虑這麽复杂幹嘛,datasheet中有100MHz下的yfs-Vgs闗係曲線,選擇gfs最高的電压段即可。

輸入/輸出阻抗更好辦,都在50欧的匹配网絡下工作,gfs高於1mS就有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