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是收不到台?

楼主(2023-07-24):
天线是一根长导线,连在竹竿上,绑在了三楼外墙     地线连一根铁棍儿埋在了院子地下,线圈我又绕了三种,用的是2ap9j,耳机是高阻舌簧耳机(后来我又换了自制的压电陶瓷耳机,可还是没有用)究竟为什么,我从19年做到现在一直不成功

网友:
建议用电感测试仪表测量一下线圈的电感,然后计算一下频率是否在中波范围内。

网友:
说的不具体,比如天线多高,有多长,距离电台大概多远,用中波收音机能收到最强的台是哪个?
矿石收音机的电路什么样?线圈多少圈,电容的容量多少?
建议你做效率最高的矿石收音机,就是单线圈的那种。

网友:
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网友:
被你四年来的执着感动   建议 只用 天线 二极管 耳机 地线 试做一台 大合唱收音机 一定会成功的 然后再搞复杂线路多元件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中波台?

网友:
线圈不要随意绕,参考一个成功的,加个可变电容。

网友:
线圈不合适,圈数多的基本是长波了,圈数少的成短波了,没可变电容,不可能收到啥

网友:
首先当地要有较强的中波台信号,其次你要有个高灵敏度的高阻耳机,800欧以上的头戴式耳机或耳塞,这种耳机你拿它的电极触碰自来水龙头都会有轻微的响声。最后你那二极管要并联在耳机两端,连接上良好的天地线,一般都会出来电台声或者干扰杂声(现在电磁干扰太邪乎了,很多场所能完全压制电台信号!)。

网友:
可以先不用线圈,

网友:
没看到可变电容,那是不可少的零件。

网友:
天线,天线,天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天线要高,绑在外墙上不行。如果有一根正规的天线,那是可以收到信号的。
因为矿石机的能量完全来自空中的电波,而天线就是收集信号用的。
另外提示两点:
1、那个耳机不是高祖的。
2、线圈不合适。
有空看看初级无线电书籍,掌握一点基本常识,有好处的。

网友:
二极管并联耳机接天地线,不响,说明天线不够高

网友:
        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才能收到台。

网友:
一看绕制的线圈,太吓了,绕得过多了,这是要做超长波了,线圈绕得过多了,先不如不用,直接弄根天地线,还可能收到大合唱,线圈绕得过多,造成电感量过大,对中波信号来说就是一个阻抗极大的阻流圈,信吃自然很难进来,都给拒之门外了,先不用线圈试试看,收到台后,说明还是有台的,再绕制合适的线圈,主要是电感量要合适 ,相信定能成功的。如果实在不知道如何确定电感量,那就先拆个收音机里的磁棒线圈和可变电容试一下,基本上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