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的铁锂

楼主(2023-07-24):
坛里收的铁锂电池.配了一块力恒20串的保护板降串应急使用.板子坏了.没理它放了一个多月怀孕了 电压降为0.

取了一块做试验.把气放了.两边夹上厚环氧板上台虎钳压平静置了两天.然后用结构胶封口.现在也能充放电只是容量降了一点.但几天以后又怀孕了.不知气是那里来的.怎么这么容易生毛呢

网友A:
锂电池存放不能满电,长期存放三元是3.7V-3.8V,铁锂应该是3.2V,满电电池就容易生气,气鼓鼓

网友B:
锂电池太娇气 长期不用一定要充满电 并与保护板分离 因为保护板耗电

网友C:
不能买这个,还是多花点钱买质量好的放心。

网友D:
有些东西二手的有点不靠谱,还是买新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二手的有点不靠谱,还是买新品好

只买过几本绝版的9成新以上的二手图书,及一块积压未曾使用的经典万用表;
但有些电子元件却是拆机件比新件好,那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
锂电池以为二手捡便宜,其实不如一步到位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太娇气 长期不用一定要充满电 并与保护板分离 因为保护板耗电

有道理 还真是没与保护板分离.等到发觉都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买这个,还是多花点钱买质量好的放心。

其实这些电池都还可以的.一共买了近50片.组了一组60V70AH的没接保护板闲放有一年多了依然很坚挻..

唉可惜了我的15片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二手的有点不靠谱,还是买新品好

买二手的东西我的想法是:抱着玩的态度.能预防老年痴呆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存放不能满电,长期存放三元是3.7V-3.8V,铁锂应该是3.2V,满电电池就容易生气,气鼓鼓

关健是气放了也做了密封.过几天还会生气

网友:
似乎是因进了空气所含的微量水分。
待看哪位达人有空试验放气后置于罐中抽真空、胶封。

试过对鼓胀的几百~三五千mAh的小锂电池,针刺微孔、或割纸刀尖扎微缝放气,然后用塑料针筒接软胶嘴,尽量抽扁电池,迅速用金手指胶带或硅胶封好。
几个月后,只比最初抽扁时松弛了一点,或是轻微胀气。但容量没怎么恢复,结论是折腾无效。

网友:
以前做蓝牙音箱时,好多锂电池,输出红黑线悬空,放几月,自动鼓包。测电压,低于3V。

网友:
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
经常怀孕,肯定生气!

锂电池还是买新的比较可靠,二手东西也有好的,就是总担心什么时候会有惊喜,比如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锂电池保存最好是维持电量在20%~80%

网友:
没动了,胎气把

网友:
电池这个东西,除了镍镉,其他的二手电池都不要碰
锂电池发生胀气鼓包,是因为过充或者过放导致副反应,电解液分解产生气体,不是说简单排气就能解决的
发生胀气的锂电池,内部电极和隔膜都发生了损坏,即便把气排了,内部损坏还在,表现就是电池容量下降,内阻增大,而且还会进一步产生气体,不能再继续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