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盒戴帽三极管,不知道用途

楼主(2023-07-24):
3DK1B2
3DK2A/2B
3DK1D3
3DG4A/4C/4D/4E
3DG6A/6B/6M
3DG8A/8B/8C
3DG9B
3DG80B
3DG100A/100B/100D
3DG101C/101F
3DG110E/110F
3DG111B
第二张这几个绿帽的是四脚没有字,好像被喷了油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没什么用武之地

有没有用武之地,在于如何应用,三极管都有通用性。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宝贝还是垃圾,于人于物都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废品的都不要,看看有没有接盘侠。

我也没准备卖,你花钱我还不一定卖你,谢谢操劳

网友:
        国产铁帽硅管如果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品质应该没问题,如果查不到生产厂家,那就测量一下正反向电阻,和贝塔值,如果正常就能使用,具体参数可以查国产晶体管手册,楼主这些管子,一部分是国产硅开关管,另一部分是国产硅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基本都是NPN型的硅管,如果能找到对应NPN管的收音机电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1分不值?去几个网站看看是塑料值钱还是金属值钱?把垃圾塑料管放在卫星中看看,它能抗过金属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搜下MIL-STD-883S,看看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你就当你对好了

网友C:
两台四十多年前自制单通道无线电遥控发射机,载频振荡电路,音频振荡电路,分别选用3DK1E、3DK2金属管,至今功能完好。

网友D:
3DG80似为电视机AGC管。

网友E:
这几个喷了绿色的很可能是3DG79。当年黑白电视机中放前三级都要用这种正向AGC的高频管。有些成品机里面也见到过中放管被喷了绿漆(准确的说是绿、白混合的油漆)、还有就是它的管顶上有两个色点、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色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高频三极管,好东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硅高频管,3脚的可以用作一般高频电路,4条腿的是早年国产超高频管的显著特征,除了ebc三个电极剩下的一个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喷了绿色的很可能是3DG79。当年黑白电视机中放前三级都要用这种正向AGC的高频管。有些成品机里面也见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G80似为电视机AGC管。

谢谢,应该是黑白电视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三极管,好东西哦

看样子是没什么用武之地

网友H:
应该说,除了3DK的管子,多数被质优价廉的9000系列取代了……

网友:
都是当年的神管。求一只而不得。

网友:
好东西,爱好者都喜欢

网友:
3DK2可以用电子开关电路,仿KK9的电子开关电路,比90xx管耐操的多。只是体积大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分不值?去几个网站看看是塑料值钱还是金属值钱?把垃圾塑料管放在卫星中看看,它能抗过金属管?

听说卫星中不能用金封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脚镀金了吗

网友:
你的意思卫星里只能用裸官,其它不能用!

网友I:
用来直放收音机都不错,80还可以fm

网友:
好东西,做几个高频放大器不错

楼主:
应该是镀金了,金黄色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没什么用武之地

3DG80做分立调频的高频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说,除了3DK的管子,多数被质优价廉的9000系列取代了……

谢谢大佬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来直放收音机都不错,80还可以fm

是吗,大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我看看能不能造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3DG80做分立调频的高频头很好

有兴趣做吗,送你几只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兴趣做吗,送你几只玩

谢谢,有兴趣就一起鼓捣着玩

网友:
各种各样的铁帽管也收了不少,制作电路时常用,感觉挺不错,至少外观上挺有味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吗,大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我看看能不能造一个,谢谢

坛子里不少单管、两管、三管机图可以参考,有个中学科技上的阿am/fm两波段机可以用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坛子里不少单管、两管、三管机图可以参考,有个中学科技上的阿am/fm两波段机可以用到80

好的,谢谢!

网友:
四脚的一脚接外壳,屏蔽的

网友K:
这些管子都是国产的常用管,手里还存着一些,有就接着用,没必要再刻意去买这些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些管子都是国产的常用管,手里还存着一些,有就接着用,没必要再刻意去买这些管子,

我这些管子当中有没有能做收音机的啊

网友:
做全硅管收音机可以,有几种不能用

网友:
这些管子完全没有问题,与现在塑封管性能差不多,但老产品多是合金管腿,焊接性不好,放大倍数没有现代产品大,体积大点。

网友:
留着收藏吧,虽然不是不能用,但是现在几分钱一只的管子性能都要比它强太多了

网友:
用3DG6做单管机容易成功。当然,换成9014声音更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3DG80似为电视机AGC管。

黑白电视机高频头的AGC管一般选用3DG56,3DG80和79一般是震荡和混频,我接触的基本是这样

网友:
        楼主这些都是国产硅管,也经历过不太好的国产硅管,当然好的还是绝大多数,如果正反方向电阻正常,贝塔值大于40,业余玩是没问题的,锗管主要是温度稳定性差,好点的也有但数量少,经历过锗管玩过锗管也喜欢锗管的业余爱好者,人数占比例很少,这代人将来都再见后,谁还记得锗管?锗管终将都锈蚀烂掉无影无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些管子当中有没有能做收音机的啊

做收音机其实也是大材小用了!都可以。做功率管也比锗管好,前提是调整得当。

网友:
这类铁帽管的管脚是镀金的,特别是早期的铁帽管镀金层比较厚,国外早期的晶体管同样,生产成本一定高

网友:
库存还有不少国产晶体管,如果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话,作为业余使用不见得差,我经常用这种管子做功放,外形比塑封管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L:
黑白电视机高频头的AGC管一般选用3DG56,3DG80和79一般是震荡和混频,我接触的基本是这样

感叹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技术,为什么现在就用不上了呢?

网友:
可以做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台四十多年前自制单通道无线电遥控发射机,载频振荡电路,音频振荡电路,分别选用3DK1E、3DK2金属管,至 ...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