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474收录机,收音磁带都很多噪声

楼主(2023-07-25):
很大的喀嚓声,录放开关清洗了,检查功放块没问题,这些噪声哪里来的

网友:
还有就是我发现,大多数收录机,放磁带的时候会出现高频啸叫声,时有时无,出现的时候,用手触碰机子接地处可以消除。

网友:
应该是前级部分电容器失容造成的噪音

网友:
7474和我的5454电路几乎完全一样,外观不同而已。这个噪音出在收录放转换功能开关上。噪音像潮水一样时大时小,和电位器噪音有差别。
处理方法:1.把收音的FM立体声开关去掉,如果需要也彻底清洗后再插上。2.把收录放功能转换开关拆下彻底清洗,注意摇杆别掰断了。如果不想拆开关,就把整块板浸泡在无水酒精中半小时后频繁拨动,让里面的接触片和端子间干涸的接触油溶化脱离。清洗后风干再装回去通电,不然收音机会出现故障
3.注意机上自带的两个咪头的导线连接到板上的部位接触不良也会自己产生噪音,噪音是间歇式的嘟嘟嘟。按不按录放键都有杂音,像是自激又不像是自激那种。
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噪音来源,电机运行产生的电子噪音,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过,用锡箔纸包电机,引一根铜丝出来焊在电源地上,如果还没解决,可在机芯固定螺丝那里再引一根焊到电源地上能解决。
如果收音放音录音都有这个噪音,检查所有的电容。

网友:
短接音量电位器中心抽头到地,如果咔咔声消失,故障在电位器之前,还不消失,故障在电位器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牛,500Z,我看到那开关和飞线都头大
我有图纸您需要吗?
按你说的,着重看看J401和J ...

谢谢!有维修手册。不知这个故障如何下手。哈哈

网友B:
磁带/收音功能开关、音量电位器等也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收音功能开关、音量电位器等也要清洗

都洗了一样

网友:
录 放 收 各种转换开关全部清洗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C:
解决没有。我的GF500也是有很大噪音,会机振,但是用力压线路输出的端子。就好了。拿出来看PCB板,没看到有裂纹和虚焊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解决没有。我的GF500也是有很大噪音,会机振,但是用力压线路输出的端子。就好了。拿出来看PCB板,没看到有 ...

真牛,500Z,我看到那开关和飞线都头大
我有图纸您需要吗?
按你说的,着重看看J401和J402,两个插座内部带开关,接触不良INT时估计会有杂音。

网友:
录放开关清洗并完全干燥后,滴入少许石蜡油,反复拨动N次,应该有效果

楼主:
怎么搞也不行,开关都全部洗了,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是电路发出的噪声

网友D:
是俩声道都有噪声,还是只有一个声道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俩声道都有噪声,还是只有一个声道有噪声?

二边都有,有时候还有很大的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边都有,有时候还有很大的交流声

思路:

一,用排除法寻找故障部位,缩小范围!

二,拆卸时小心,不要产生新的故障!

三,更不能弄坏元件,难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