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电脑,电池组锁住,可恶。

楼主(2023-07-25):
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内置2串三元锂电池供电。
电池饿死后单独给电芯充电到4v,装回电脑内,系统能识别到电池容量80%左右,但是无法充电也无法放电,一拔适配器就自动断电黑屏了?
怎么解电池锁?

网友:
代价可能跟买一块兼容电池差不多或者更贵。

网友:
进BIOS看看 关掉电池检测试试

网友A:
电脑一定顺主流买intel.

网友B:
拍一下电池的型号图片发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一下电池的型号图片发一下看看。

应该与电池的关系不大

网友:
电池报废了,还能充80%啊?假象而已,拔适配器不黑屏才怪。

网友:
无解,拔了电池当台式用吧。

网友(2023-09-09):
万恶的锁

论坛助手,iPad

网友:
这个”锁“在电池管理芯片中。

网友(2024-01-13):
有个软件叫BatteryMon。如果电脑还能识别电池的话,就把那个软件打开,监控一段时间试试。

前一阵我用的Dell本出现了电池电量0%无法充电的情况(电池不起作用,断开适配器电源,笔记本就直接断电了)
我拆开电池(没有断开保护板),单独测每节电芯电压都是4V左右,没有亏电。
用DELL在线故障诊断,说是电池已经损坏了。
然后我把那个BatteryMon软件打开,监控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几个小时吧,电池容量能被系统识别了,然后也可以充放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一定顺主流买intel.

说来惭愧,从事计算机行业二十多年了,还没见过(也没听说过)Intel 的原厂笔记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惭愧,从事计算机行业二十多年了,还没见过(也没听说过)Intel 的原厂笔记本呢。。。。。

Intel原厂还是算了吧,约等于杂牌机。
工作原因,有幸见过Intel原厂的服务器。

网友(2024-02-23):
现在配件都这么便宜,电池饿死维修意义不高,1,外壳必定破坏,2,新电池也需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