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来玩去,觉得还是老砖头随身听好玩

楼主(2023-07-25):
从本村破烂市场淘来的几台日本上世纪7、80年代生产的老砖头磁带随身听,有SANYO的,CROWN的,UNISEF的,FAIR MATE的,还有几台不知名品牌的,只标有MADE IN JAPAN,拿回来只需要搞一搞卫生,加油润滑一下,皮带都不需要换,就可以正常唱了,有的甚至连带速都不需要调,就唱得很好,带速很准。
这类老砖头磁带随身听基本都采用1。0毫米的方皮带,这么多年了,皮带质量还好好的,比起后期机子细皮带动不动就融化了并且粘在飞轮上的情况,老砖头的皮带真好太多了。
我现在还弄不明白这是皮带粗细不同的原因,还是后期皮带质量的问题。
为什么早期的老砖头机子里的1。0毫米方皮带到现在还能正常工作,而后期的细皮带基本都“融化”了呢?

网友A:
细皮带应该效率高,省电,缺点是短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皮带应该效率高,省电,缺点是短命

后期0。7MM的方皮带只比1。0MM的细了一点点,可很多都融化掉了,个人感觉是橡胶配方上有问题,可能是为了环保,改变了橡胶配方,导致寿命大大缩减(个人猜测)。
皮带细一点,的确能省点电,但相比于可靠性,皮带搞那么细、省那么点电,寿命却缩减那么多,实在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岛国在随身听界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现在的数码音越听越干巴。

网友:
MP3 的频响比磁带好太多了,而且选曲方便!痴迷老砖头只能说是情怀了。

网友:
情怀情怀

网友B:
可能配方不同或是偷工减料了,我有台80年代的匈牙利砖头机,皮带也就1毫米粗细,几十年了弹性依然,90年代买的二手日产卡座,反而皮带都不行了,别的橡胶制品也有此现象,如80年代的劳保靴,几十年了不裂不粘,现在的靴子二三年就开裂发粘了,可能是再生材料,前段时间有报道日本东京奥运会金牌是用电子垃圾回收金制造的,出现脱落掉色,可见再生货还是不耐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配方不同或是偷工减料了,我有台80年代的匈牙利砖头机,皮带也就1毫米粗细,几十年了弹性依然,90年代 ...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80年代初老砖头随身听的1。0毫米方皮带到现在基本都能正常使用,而后期超薄机的0。7或0。5毫米细皮带基本都挂了,有很多都融化了,粘在飞轮上,清理起来比较麻烦。
这是普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80年代初老砖头随身听的1。0毫米方皮带到现在基本都能正常使用,而后期超薄机的 ...

修录音机免费得墨水!

网友(2024-03-19):
别看这些鬼子的老机器,就是3个按键,机芯特别简单,电路也很简单,但是杂音很小,音质确实不错。

网友:
我83年买的春日,双耳机插孔,立体声,没有快倒(倒带轴是固定不转的),看起来简单低档,但声音却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