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欧姆的c6级别精度的电阻

楼主(2023-07-26):
万用表太低级,只能测到这儿了

楼主:
这种电阻一般都是什么工艺呀

楼主:
这个c6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A:
手机质量才差,要问问题,首先让人先看清楚。

网友:
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质量才差,要问问题,首先让人先看清楚。

手机是这个月新换的,矿坛图片压缩

楼主:
应该是压缩了

楼主:
电阻上面写着9r  c6 规格上写着NE1 10 9R C C6R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是这个月新换的,矿坛图片压缩

手机的相机分辩率设低了,只有227*500
进入相机高置,把分辩率设置为800*600以上

网友B:
EE型塑封金属膜電阻,1/10W,凖確度2%(C級)。C6R編碼未知。

也可能是正負0.25%,C級編碼有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型塑封金属膜電阻,1/10W,凖確度2%(C級)。C6R編碼未知。

也可能是正負0.25%,C級編碼有歧义。

应该是正负0.25%,如果是2%的话那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负0.25%,如果是2%的话那误差也太大了

那可不一定,我進過一批400K的金属膜電阻,凖確度爲1%,TC(温度系數)却是2pp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