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卡带车机,开收音机没有声音,卡带正常

楼主(2023-07-26):
一开收音机,收音机模块接地端都会有3v电压,不知道是哪里串5上去的,型号是XR-M510

网友A:
明显是收音芯片烧了

网友B:
集成块接地的线路板烧了仔细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块接地的线路板烧了仔细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收音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收音芯片烧了

不一定。检查再说

网友:
地作为一个电路系统的参考点,应该是同一电位,现在,收音模块地比后级部分电路的地高了3V,---------------------------很明显地有断开点(你有图纸,看看图纸上收音模块的地和主电路是否相通。)

用线连接一下收音模块的地和后级地,就可以验证。验证好了,最好找到故障点,修复,否则可能出现自激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地线的问题,认真检查下,那个收音模块是小信号器件,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故障是早期索尼车载机器收音机部分的通病,直接换掉收音机高频头就好,有动手能力的也可以把高频头里面的索尼主芯片用TEA6848H替换后就彻底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