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过变频器或SPWM的吗

楼主(2023-07-26):
有个小疑问,有些正弦波的高压信号,是先输入一个小正弦波和三角波进行比较(也叫调制),然后输出SPWM驱动信号去全桥驱动,产生准正弦波(此时还是视为方波范畴),经过变压器后通过滤波再产生出所需的正弦波。那何必多此一举呢,原始的小正弦波直接放大不更省事吗?
这样搞的原理在哪里,各位知道的麻烦说下呢

网友:
那何必多此一举呢,原始的小正弦波直接放大不更省事吗?那是线性放大器,功耗太大了,spwm是开关电路,功耗低。

楼主:
可以用D或E类,效率相当高

网友:
D类就是PWM放大器。

楼主:
这我知道,能用D放干吗还那么麻烦去搞全桥驱动,还得专门给4个管子搞驱动信号,除此之外还得准备一个高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是讲究效率与体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