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的疑惑

楼主(2023-07-26):
手头有一些J-FET,用小的晶体管测试仪测试,别的不同型号的管子都正常,单单K170GR显示为NPN型BJT。如图:

揉揉眼睛,没看错啊!难道K170是假冒?难道测试仪坏了?

用MF47 Rx100挡的黑表笔依次接K170的1、2、3脚,红表笔接触另几个引脚,测得电阻如下:
1                2                3
0                ∞                60Ω
1100Ω        0                1100Ω
60Ω                ∞                0

再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3脚,手指触摸第2脚,测得电阻变大为2200Ω;交换红黑表笔,亦然。
据此,初步判断K170GR的2脚为G极,1脚为S极,3脚为D极。S、D对称,可互换。

问题是,为什么单单测K170时,测试仪不能准确显示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重灾区,太便宜的真不了,大概率不如用东芝的贴片并

尽管马家店假货泛滥,但这个价格也不至于吧?对比国产、台产的,才三五角一颗。其实,我一开始也想在立创买k30,但找不到,于是选择了马家店。

网友B:
可能原因,没有体二极管
不过hFE 278K,已经暴露这个不是个BJT

网友C:
2SK170是高跨導管,Id=1mA下就可以輕松超過13mS,這種野鷄測試仪很容易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因,没有体二极管
不过hFE 278K,已经暴露这个不是个BJT

嗯嗯,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K170是高跨導管,Id=1mA下就可以輕松超過13mS,這種野鷄測試仪很容易誤判。

很有道理,起先怀疑管子有问题,用原始的方法检测以后,怀疑野鸡牌测试仪误判。

网友:
JFET管用多年前买回来的简易测试仪(电源9V)能正常测出,用新买的K7(电源5V)就测不出。

网友:
很正常,手上也有个同款晶体管测试仪,有些JFET能正确识别,有些就识别为BJT,但是hFE几百K的大小就可以判定它其实是JFET,实际上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D:
2SK170是高跨導管,Id=1mA

赞同,这种管子要准确测量须正经晶体管测试仪来测吧

网友A:
假货重灾区,太便宜的真不了,大概率不如用东芝的贴片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这种管子要准确测量须正经晶体管测试仪来测吧

用晶体管图示仪能正确无误测量,因为偏置方式和图形不同。

网友E:
可能测试仪收录的资料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测试仪收录的资料不足?

不清楚,同样的k170,只正确识别出来一颗为J-FET,其他都识别为BJ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同样的k170,只正确识别出来一颗为J-FET,其他都识别为BJT。

现在假货太多,很难识别。不过好像指针表也能识别出BJT与J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马家店假货泛滥,但这个价格也不至于吧?对比国产、台产的,才三五角一颗。其实,我一开始也 ...

用贴片 209 208 2145 3320 ,前缀不多说了 ,不过米粒大的贴片也有假货,之前卖bf862 两家都是打磨货,和手里的真货不一样